大型汽油/涡喷固定翼是否需要装有飞控?

楼主(2014-04-21):
考虑1/8,1/4,1/2比例的大型油机或涡喷装安装飞控问题,主要防止失控坠机,及对地面人员财物照成伤害。APM 飞控似乎支持没有GPS时候失控在原地进行盘旋。

但我看网上的汽油或涡喷固定翼视频图片,似乎都没有看见飞控的痕迹,不知道大型固定翼是否有必要装飞控? 或者有必要装,但是技术实现上有难度?

网友A:
连飞机都控制不了还是不要玩大机了,能控制了再玩大机。大机加飞控不是为了防止坠机,是为了飞行航线优美。

网友:
油动飞机装飞控一般都是机械陀螺,现有的飞控都为电子陀螺温飘严重,不怕炸机你先装上试试

网友:
飞机越大越好飞,飞控还是装在小飞机上比较实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防止无线电干扰导致的失控。我玩飞机时候发现围观人群中总有些附近工地民工,兵营,消防队的战士等,悄悄揣着各种频率的大功率通讯设备跑过来“围观”。要是大型飞机受干扰掉下来很危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防止无线电干扰导致的失控。我玩飞机时候发现围观人群中总有些附近工地民工,兵营,消防队的战士 ...

防患于未然,未必装上飞控就能安全,玩航模还是找偏僻点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患于未然,未必装上飞控就能安全,玩航模还是找偏僻点的地方吧

也不排除操作失误导致飞机飞出视线,或姿态判断错误导致直线下坠。有飞控直需要开关切换下,就能恢复定高盘旋状态了。

网友:
第一 没得大型飞机用的飞控,大型飞机的设备要求很高,比如一个30公斤舵机的电流=10个9克舵机电流,不是什么飞控都可以的。第二 知所谓繁复归简,大型飞机设备越简单越好,安全性越高,加上飞控线路复杂很多哦。 现在的大型和超大型飞机,设备安全系数都很高。比如18MZ。。。遥控距离超过2000米。接收机都是高压接收机,双核双路双天线。连分电盘,BEC,现在全部都不要了,就是提高安全系数

网友C:
固执的孩子,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无人机也算是大型油动固定翼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执的孩子,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油动无人机上难道没有飞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动无人机上难道没有飞控吗?

有啊,给你说是机械陀螺仪,真固执!!你手里和市面上卖的都是电子陀螺仪!温飘很严重!好好潜水吧!!

网友(2015-07-13):
引用 网友C:
有啊,给你说是机械陀螺仪,真固执!!你手里和市面上卖的都是电子陀螺仪!温飘很严重!好好潜水吧!!
...

现在的几个固定翼的飞控厂家,是不是都不生产油动航模上的飞控?

网友:
飞控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D:
你先把油机的震动解决了,别说垫海绵那些,我26CC的汽油机就因为接收机保护工作没做好,还没上天就去了两个接收机。飞控属于精密仪器,震动会导致它数据混乱不稳定,严重的直接给你抖坏。
你说的油动无人机上的飞控,人家那是工业级别的机器,那是淘宝上的飞控能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油机的震动解决了,别说垫海绵那些,我26CC的汽油机就因为接收机保护工作没做好,还没上天就去了两个 ...

难怪现在的a控,h控等飞控厂家,都不生产油动飞机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怪现在的a控,h控等飞控厂家,都不生产油动飞机的飞控。

主要就是抗震能力不好,汽油机抖起来太厉害,厂家不想在抗震方面下功夫,何况现在电池做得越来越好,搞油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涡喷除外),电机简便,那里像油机这样麻烦。所以厂家就暂时不管油机这块了。。。倒是涡喷我真还见过一个广州的模友在上面搞FPV,装飞控没这就不清楚了,看FPV视频也觉得平稳,抖动不大。

网友:
现在很多国内出售的涡喷都搭载这颗德国的飞控

PowerBox iGYRO
可根据GPS测得的空速自动决定控制灵敏度。
高精度MEMS陀螺芯片。

#fromoutpvid=MTAzNDk5MTI4

网友:
震动对MEMS飞控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程序中已经把高于xHz的振动信号忽略掉了。

网友:
第一个视频是装配了德国PowerBox iGYRO的飞机
第二个视频是本人小日本油机上装配了国产NX3第一代飞控
静态时,作用是一样的。
动态时,国产与德国飞控性能无法比。
PB团队的iGYRO可以适应很宽的一个速度范围,国产则在一般速度的小飞机上性价比最高。

http://player.ku6.com/refer/x0BxEqiVVHQqkTmClWPhMg..==.html

网友:
源自德国的PowerBox iGyro SRS固定翼专用3轴陀螺仪【说明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74&fromuid=175706

网友:
没事的,我们经常装!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C:
有啊,给你说是机械陀螺仪,真固执!!你手里和市面上卖的都是电子陀螺仪!温飘很严重!好好潜水吧!!
...

现在军用几万几十万的飞控也是电子陀螺啊

网友E(2015-11-10):
引用 网友C:
有啊,给你说是机械陀螺仪,真固执!!你手里和市面上卖的都是电子陀螺仪!温飘很严重!好好潜水吧!!
...

主流的陀螺仪都有温度补偿。。。

网友:
装个i gyro把不用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飞机都控制不了还是不要玩大机了,能控制了再玩大机。大机加飞控不是为了防止坠机,是为了飞行航线优美。 ...

同意,我的飞控都是闲置。刚开始不懂买了一大堆。。。现在都是闲的

网友:
油机装飞控,感度调到0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31):
顶翔智控 Z3 油动 飞控不错,优化了滤波算法,适应油动的振动大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