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单副翼和双副翼是什么意思?新手不懂

楼主(2014-04-21):
大神解说

网友:
一般理解是:
单副翼是指,两个副翼片使用一个舵机控制,这在KT机上常使用。
也可是指,两个副翼片使用两个舵机控制,但是这两个舵机是用Y线连起来的。

双副翼是指,两个副翼片使用两个舵机控制,而且两个舵机的控制信号是相互单独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两片副翼分别进行中立点调整,行程调整等,这在比较高端的飞机,比如F3A上是常常用到的。在滑翔机上,为了实现蝴蝶刹的功能,是必须使用双副翼模式的。

总结就是:单副翼,两个副翼片只有一个控制通道控制,无论控制的是几个舵机
               双副翼,两个副翼片使用两个舵机控制,并且控制信号相互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