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小型摄像头的接线

楼主(2014-04-21):
有没有人知道这款 的mini usb接口怎么接图传

网友A:
这玩意 是个 迷你录像机 不支持av输入的   盲拍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是个 迷你录像机 不支持av输入的   盲拍 可以用

mini usb接口不能改线做AV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 usb接口不能改线做AV输出吗?

USB接口是数字信号,AV输出是模拟信号。数字转模拟有是有,价格太高,你不会要的。

网友:
这个摄像头只能往卡里记录视频,无法通过连线外接AV信号,图像质量比较差

网友:
这个图像质量太差了

网友:
用行车仪比较好

网友:
果断放弃!

网友:
建议不要买这个

网友B:
效果好像不是很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好像不是很棒吧

是很清晰的,近的还可以远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 usb接口不能改线做AV输出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