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叶61二冲甲醇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4-04-21):
求解!!!三叶61二冲甲醇发动机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能给个答案。。。

前几天刚入手了一架60级P51,发动机是三叶61二冲甲醇发动机,再加油的时候首先是油从排气口里给流出来了一些,然后加满油准备磨合,但是桨很难拨动而且反弹很大,差点打到手,想问一下各位大大,第一:加油的时候为什么油会从排气管里漏出来呢?第二:为什么桨拨不动并且反弹很大呢?是不是富油了,缸体里的甲醇太多啦?

网友A:
漏油正常,新机缸压较大,拨桨比较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油正常,新机缸压较大,拨桨比较费力~~~~~~~

谢谢!

网友:
加油的时候油会从排气管里漏出来那是应为你加的太多油已经进到发动机缸体里了。
为什么桨拨不动并且反弹很大呢 应为新发动机活塞和缸体间隙小缸压比较大,新发动机在不会调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用起动机吧,不然很费劲。

网友:
检查下油管接没接对,

网友:
新机,拨不动很正常,中速磨合两箱油就行了

楼主:
昨天已经磨合一箱油,很好很强大!

网友B:
正拨拨不动就反拨,一样能启动,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拨拨不动就反拨,一样能启动,我经常这样搞

反拨?可以?

网友:
可以啊!你自己可以试试,一样可以打着

网友(2014-05-28):
容易砍手哦

网友:
被压管连在消声器上  油加太满或位置不对 就会从消声器流出来 提起来 控一下就好 不会影响飞行的

网友:
油加多了就反转抽回去点,然后别插点火拿手慢慢的转几下,最后接上点火拿启动器启动。千万不要用手,切记!切记!一定要拿别人的眼泪当教训才对,有时间给你看看我手被桨打的照片,看了之后估计打死你都不用手了。

网友(2014-11-28):
楼主你好!你的三叶61二冲用多大的桨啊?拉力大慨有多少?谢!

网友:
很明显是液锁了

网友:
12*6或者13*4的都可以,拉力大概有2公斤

网友C(2015-02-16):
请问楼主的油针是装在哪儿的,我也有一套ASP61两冲,不会装,麻烦拍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D: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