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设置一键悬停

楼主(2014-04-21):
感觉DJI松油门悬停非常方便,但换控后T8F没有油门自回中,现在手动控制油门难以悬停,低于0一会就停转,高于0会突然高飞。
求解:如何设置硬件开关实现开关控制悬停,和送油门回中0位一样的原理!
大神,请难得也帮帮指点迷津!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在姿态模式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在姿态模式下

大疆在姿态模式油门杆不是不控制油门大小只控制定高时的高度么,不是油门只要不在停转的位置都是悬停的么?只是悬停的高度不一样而已么。怎么感觉楼主跟我玩的不是同一款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在姿态模式油门杆不是不控制油门大小只控制定高时的高度么,不是油门只要不在停转的位置都是悬停的么 ...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感觉有点奇怪,油门最低是-1000,中立为0,最高点是1000,
我只要在0位以下,保持小油门不动,鸡鸡就会不断下降或停转。
我油门高于0位,保持不碰油门,鸡鸡过一会就会自己不断上升。
好奇怪的遥控器T8F SUPER,我的飞控A2。
就是为了配合A2,换了T8F,感觉还没以前的D10好用。
也许是我不会捣鼓,心烦!

网友:
加一个弹簧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感觉有点奇怪,油门最低是-1000,中立为0,最高点是1000,
我只要在0位以下,保持小油 ...

慢慢琢磨吧,这个控别人玩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琢磨吧,这个控别人玩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网友B:
油门居中就是旋停,说明书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