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30A电调换MOS后 还是烧 求助

楼主(2014-04-21):
我的电调 进水烧掉 3个MOS  后来换上3个新MOS 加电有自检声 随后新换上的 MOS 冒烟很微弱 推油门MOS直接爆掉 请高手给看下 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用刀片刮过烧焦的电路板  会不会是哪里 短路?

网友A:
估计PCB板也挂了(绝缘层碳化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PCB板也挂了(绝缘层碳化导电)

我准备用硫酸 把那块的锡洗掉 再从上锡 试试

网友A:
先确保电路板绝缘层没有因高温而被“局部碳化”,其次,换掉全部的MOS管看看,接电时,先不接电机,同时注意电调工作电流(串接电流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电路板绝缘层没有因高温而被“局部碳化”,其次,换掉全部的MOS管看看,接电时,先不接电机,同时注 ...

绝缘层已经碳化 铜皮都能看到了

网友:
如果投入的精力、经济超过换新那就不值得了,底板漏铜色了你咋补?

网友:
线路已经这样了,完全没修理的必要,如果LZ有修理的爱好另当别论,时间和金钱就是用在爱好上的,您说呢。

网友:
PCB坏了,不好修。

网友:
没有价值了

网友:
新的不貴! 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