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 奇怪问题 ,,盼各路大神回答

楼主(2014-04-21):
我的四轴被我调的稳稳的  硬挂808都不会有果冻波纹什么的,,,还算可以
今天去飞,,,GPS  模式  大概60%的油门,飞机就上升还比较快大概10来米的时候自动往右飞,,,切姿态后 ,边减油门 边往左拉,勉强降落,
回想:是不是我的四轴从水桶(40CM高)上面摔下来坏了。当时坏了1个桨,,,起飞前我换了坏的那个,,,起飞就上面说的那样,,
果断拿回来  做油门校准。。。指南针校准,,,,等了1小时,电机座平衡也做了,又做了飞控里面的高级校准,,,再拿出去飞  这次姿态模式起飞,,,图传什么的都拿掉了,飞上去就喝醉酒了一样不稳而且自转,,,
请问 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难道要返厂?忘了说了,我的是NAZA V2  F4006 680 1238桨 30A飞腾

网友:
我有次不小心动到了 控上旋转微调,  结果在空中自转  降落小摔了一下
有次两个折叠臂掉了两颗螺丝, 在空中抽风  幸好没摔

还有两次摔机 都是2号3号电调故障丢步,   检查电调电机有没有堵转丢步, 堵转一个明显现象时 解锁时不立刻正转, 要反转停滞一下才正转

楼主:
dashen ne 大神呢?

网友:
不懂,我也用的V2,担心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shen ne 大神呢?

已给你建议检查电机电调, 机架松脱情况,还有检查指南针模值是不是偏离太远  小神你无视!  大神没空搭理你!! 呵呵~~~~       你以为校这校那, 就OK?    很多时候不见得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给你建议检查电机电调, 机架松脱情况,还有检查指南针模值是不是偏离太远  小神你无视!  大神没空搭 ...

已经另够了一套动力套和机架 ,明天装在 小鸡鸡上就知道是不是电机电调原因了,,希望不是 飞控原因

网友:
喊你换APM你不信。

楼主:
已经在等 APM2.8了

网友:
NAZA V2 难道真的问题多?最近一直在关注呢

网友:
NAZA V2 真的问题多  不敢入手。。。怕怕啊

网友:
谁说V2问题多,俺来正下名,使用V2几个月了,不下100起落,除一次因为电压太低导致摔机,其余基本都很正常~~~~没说的那么多问题~~~~

网友B:
是不是gps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ps模块坏了

zitai 姿态模式  也这样  应该不是GPS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
电机座平衡怎么做,求教!

网友:
我的飞控是lite,没你的高级,但是之前咱俩的问题是一样的,起飞后机头就开始右转,大概有45度的样子,发帖求解没人里啊,唉,大神都很忙。嘿嘿。
你把机子装好桨,平放地上,装好架,解锁慢加油门,看看M2电机(四轴的话右上角为M1,逆时针算)是不是转的比其它快,如果是这样,建议一一校准电调,再起飞看看。个人拙见,望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zitai 姿态模式  也这样  应该不是GPS模块的问题吧!

记得曾经看过一帖子里说 naza的gps会介入 姿态和gps姿态模式   当然只是看来的  没试验过    帖子:多旋翼飞行器不完全安装指南(第三稿)要不你拔下gps模块    姿态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