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飞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21):
今天飞着飞着,视频在3分钟左右云台歪了,然后飞机掉下,不知道是我把油门关了还是什么,看到飞机掉下来,马上加油门,飞机重新上升,逃过一劫,慢慢控制拉回来。

网友A:
特技飞行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技飞行  鉴定完毕

网友:
哇靠,,,公交车 是亮点

网友:
有果冻啊,和你的一样。估计是这机架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我看视频开始是云台歪了,然后电机停转了又启动了,后来又飞了2次都正常

网友B:
电机堵转、换电机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堵转、换电机电调试试

好像4个都停了

网友B:
难道四个同时失速、我看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四个同时失速、我看不太可能

停声音好像4个都停了,是不是我把油门拉最低了

网友:
感觉是飞控抽风了,我以前NAZA V2就试过这样

楼主:
刚才分析数据,原因找到了,是我把油门不小心拉最低了,电机停了,幸亏及时拉油门,不然绝对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声音好像4个都停了,是不是我把油门拉最低了

楼主真逗!油门在你手上,还问“484”。

楼主哪里人?温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声音好像4个都停了,是不是我把油门拉最低了

你就这样调、不降落到地面电机不会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