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电调 电机 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04-21):
刚入魔没多久!!!   现在遇到问题了!!     哪位大神帮忙指导指导  怎样实现可靠的连接!      我不想换任何一个元件!!

网友:
买插头接

网友:
少三个香蕉头           和一个T插公头

网友:
马达焊三个香蕉插公头,并插在电调三根线上(三根对三根,测试时可以随意插),电调上2根线需要焊接T插公头,正负极不可接错,电池红对电调红,电调细线插在接收机3通道接口上,不可插反。

网友A:
xxd电机没有 焊香蕉头   郎宇电机是焊好的  电调好像也有焊好发货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电调出来的三根线直接焊死比较可靠  前提不要虚焊

网友:
确定好电机旋转方向后,电机和电调线直接焊了,不需要香蕉插,如果你会焊接

网友:
缺少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电机没有 焊香蕉头   郎宇电机是焊好的  电调好像也有焊好发货的

电调、电机都可以要求店家给焊好,但是是要加钱的。

网友:
不建议电机电调焊死,还是焊上3.5MM的香蕉插好些(电调是公插电机是母插旋转方向不对时调换任意两根接头即可),便于以后调整(调机时要拔掉至少2根电机接头)、更换、升级、销售 电调的接口根据你这段时间使用的电池焊上接头,目前你就焊T插公头吧,注意+ -。信号线接接收机,插反是不工作的,一般接收机上都有标示+-和信号。

网友:
用压线柱,两头带孔,用螺丝压紧的那种

网友:
再买相对应的香蕉头就可以了.

网友:
哥们  这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啊

网友(2014-07-13):
买香蕉头和T插自己焊

网友:
哦 这个事情较大了

网友:
电机连接;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