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3-3D 全内置详细步骤,可参考可批判。

楼主(2014-04-21):
新手入精灵2+H3-3D套装。

每天傻飞有点不爽,于是慢慢增加了IOSD MINI / FPV HUB / DJI 5.8G 图传 / 黑GOPRO 3+ /

开始这些设备都是挂在精灵2的肚子下面,包括3D云台的抗干扰板,FPV HUB , IOSD MINI , 图传发射端。黑压压一片不说,各种接线看着委实不符合强迫症患者的思路。

况且大疆官方还针对3D云台的抗干扰板有内置的预留位置,于是开拆,研究全部内置。

不拆不要紧,一拆才发现各种线材短的坑爹,如果按照官方抗干扰板内置的话,连接云台的接线死活都不够长度,如果FPV HUB内置的话,图传线的长度也差了十几厘米。

淘宝找了一套官方45大洋的线材包,主要是看中20CM的8P 云台连接线,图传线自己焊接算鸟。

以下是是详细过程,欢迎批判:

有很多人反馈云台的防脱扣很难拆,实际用上下面的神器好拆好复原,前提是用巧劲,这玩意没那么容易断。我都拆了十几次了。

如果ISOD MINI 内置的话, CAN口模块也必须内置

将CAN口模块放置在机身侧部,并在底部贴上双面胶防止震动

IOSD MINI 和 FPV HUB 贴在一起,并放置在原来电路板的空旷处

将3D云台的抗干扰板底部贴上五六层双面胶,放置在IOSD MINI模块旁边,如果采用官方的安装位置,连接线太短连接不到FPV HUB。

将原来的机身8P 长线用短的8P线代替,连接到FPV HUB。

自己制作该死的图传线,官方的图传线只有5CM还根本买不到长的。(4P转8P)

装机完成,是不是清爽很多了?

全家福必须上镜:

让批判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
好手艺,好胆量

网友A:
8P线换个出入口位置就够长了。。。。。。根本不用买多的。。。

网友B:
LZ干脆把图传也内置进去,弄下防水,应该就是论坛第一牛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P线换个出入口位置就够长了。。。。。。根本不用买多的。。。

尝试过很多次,无奈实在太短了,但是今天看来,如果把机身的那根8P线用短线代替的话,的确可以不用买。

但是原来的方案无论那个口出来线确实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干脆把图传也内置进去,弄下防水,应该就是论坛第一牛机了

如果是其他第三方图传微信图传的确可以内置,只是需要在机身外壳开孔。

但是DJI的图传实在太大了,塞不进去。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C:
FPV HUB  这个哪来的?
楼主设配都放上去重量多少,续航咋样 我的东西还在路上,不懂到时候内置MINIOSD还要买什么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 HUB  这个哪来的?
楼主设配都放上去重量多少,续航咋样 我的东西还在路上,不懂到时候内置MINIOSD还 ...

FPV HUB是大疆官方配件,主要用来连接IOSD MINI和图传,有基本线材,但是太短,你需要再购买一个45元的线材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 HUB  这个哪来的?
楼主设配都放上去重量多少,续航咋样 我的东西还在路上,不懂到时候内置MINIOSD还 ...

这个内置外置重量一样,你如果全部用大疆的设备,重量跟我的相差无几。

我大概1350G,续航没仔细算过。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D:
楼主的抗干扰板效果如何?我的连接了抗干扰板感觉效果变化不大。不过我没买FPV HUB,要加这个东西才能有抗干扰的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抗干扰板效果如何?我的连接了抗干扰板感觉效果变化不大。不过我没买FPV HUB,要加这个东西才能有抗 ...

抗干扰装了等于白装,还是有条纹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V HUB是大疆官方配件,主要用来连接IOSD MINI和图传,有基本线材,但是太短,你需要再购买一个45元的线 ...

我的全部内置不需要另买线。。。。8P线换到后右出口,抗干扰板内置指定位置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装了等于白装,还是有条纹干扰。。。。。。。。。。。

和你同感!等于没装,没发现有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抗干扰板效果如何?我的连接了抗干扰板感觉效果变化不大。不过我没买FPV HUB,要加这个东西才能有抗 ...

我两个都加了,但是水波纹依然有。

从来没有彻底消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全部内置不需要另买线。。。。8P线换到后右出口,抗干扰板内置指定位置刚好~

我的抗干扰板需要接线到FPV HUB,这玩意的连接线实在太短了。

网友:
都是“内置”惹的祸

网友:
給LZ拍拍手

网友E:
由于刚看了关于售后的帖子,突然想问个问题。

DJI是否对这种拆开外壳的行为继续提供质保呢?我们使用电器都会看到一些一次性封条或者螺丝封贴来限制用户对产品的改动行为。我并不是说限制DIY的乐趣,但是要清楚DIY的代价,当我们打开外壳的那一刹那,保修就失效了。不过我看DJI目前的政策还是很宽松的,毕竟是在市场份额飞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对待这种DIY还是很宽松的,同时也鼓励了用户的积极性,也从中得到很多改进产品灵感。

不过在以后,DJI应该会慢慢收紧对售后服务的要求了。

最后赞一下楼主相片照的真好,动手能力很强啊。期待拍摄作品。

网友:
我的精灵2+H3-3D+iosd全内置,精灵8pin线和云台附带的8pin线对调下即可,无需另购!

网友:
很好哦,抽空研究

网友:
不错,很清爽。我也准备动手,不过我的图传不是DJI的,不知装下来会不会轻点?

网友:
我的P2 H3-3D 图传是TS832 OSD 是Skylark TINY III 起飞重1327克
使用Skylark OSD是本来就有的东西,还有它的GPS座标显示我比较喜欢
想请教高人:
能把Skylark GPS拿掉直接接线到大疆的GPS(U blox 6Q的接脚)吗?省点重量!
而且可以看到大疆GPS状况及即时的GPS资讯同步

网友F:
LZ也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好基友哈其实不必再花钱去买那一大堆的线材
这样既减轻了重量又节约了空间
节约的空间还可以把地面站发射模块内置进去
如果能折腾还可以把增程模块内置于遥控器
附上我曾经折腾的贴子以便交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202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也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好基友哈其实不必再花钱去买那一大堆的线材
这样既减轻了重量又节约了空间 ...

感謝!
對了,我的can bus沒用到,也可以卸下,省點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由于刚看了关于售后的帖子,突然想问个问题。

DJI是否对这种拆开外壳的行为继续提供质保呢?我们使 ...

dji质保基本无用都是要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dji质保基本无用都是要钱的

哈哈哈,是说质保也是利润来源之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是说质保也是利润来源之一么?

我敢肯定,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是说质保也是利润来源之一么?

再高的高手不敢说自己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