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电源接口求助

楼主(2014-04-21):
官方默认为 As150 配合 Xt150 接头。
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如何选用相应电池接头。
1,使用转接线安全可靠否?
2,电池也给改成 As150 与Xt150接头吗。
万分感谢。

楼主:
为了防止线头过热线融掉, 想要安全可靠的线头,求大神知道,

网友A:
楼主您好,
1,增加一个转接头必定会增加一个安全隐患;产生电阻,造成一定的压降;
2,不建议这样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1,增加一个转接头必定会增加一个安全隐患;产生电阻,造成一定的压降;
2,不建议这样更改。 ...

最好是不是把电池接线也对应改成一个As 150 一个 Xt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1,增加一个转接头必定会增加一个安全隐患;产生电阻,造成一定的压降;
2,不建议这样更改。 ...

转接头增加可靠性问题,但说因此产生电阻,造成有影响的压降,就有点太专业,说大了。。。。。

网友:
1.转接头是必须的,除非你另外再准备一套特定接口的充电板
2.其实完全可以全套改as150,不过要稍稍使用点逆向思维
ps:as150+xt150,个人觉得并算是好方案,还是全套as150安装使用更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