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云台可以控制相机拍照片???

楼主(2014-04-21):
我一直以为所为的云台都能控制相机拍照,
可是前不久从一个本地飞友得知,很多云台只能摄像,不能拍照。
我关注航拍主要是为了拍照,
不知道什么级别的云台才能拍照??
拍照片能遥控多远距离??

网友:
有支持快门的

网友:
红外快门吧

网友A:
大不了加一根快门线, 不是大事

网友:
比摄像要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加一根快门线, 不是大事

请问:能不能通过地面遥控器的信号传达到飞机上,使飞行航线、云台取景、相机拍摄有机一体地接受地面遥控器的操作???
假如能,那么操控相机的遥控距离和飞行遥控距离是一致(相同)的???
谢谢知道的帮忙回答!

网友B:
当然能了……视频能拍 还拍不成照片了么……你一个通道多点的遥控器就行了,就非常有机一体了……

楼主:
红外快门是不是相机与相机无线快门遥控器通过红外线遥控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了……视频能拍 还拍不成照片了么……你一个通道多点的遥控器就行了,就非常有机一体了……

我没见过飞行器,但我就凭想象应该是能够的,
就是现在没有。
应该能耐造个能让相机通过云台接收地面信号释放快门机关。

网友C:
看你啥相机  专业相机基本上是全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见过飞行器,但我就凭想象应该是能够的,
就是现在没有。
应该能耐造个能让相机通过云台接收地面信 ...

这些其实和云台没啥关系吧,红外快门处罚应该是接的接收机,当然是遥控器控制了,云台不掺合这些事儿的。

网友:
什么云台都行,淘宝上买根快门控制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通过地面遥控器的信号传达到飞机上,使飞行航线、云台取景、相机拍摄有机一体地接受地面遥控 ...

找何老板 他一定可以帮你搞定 15862626264

网友:
可惜快门线对狗不起作用  狗遥控器距离又短 用goproapp距离也不长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
还是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啥相机  专业相机基本上是全部可以!

我现在是D700,以后想买个索尼微单,配S800,主要是拍风光照片。
操心东西买后不能拍照片。

网友:
用快门线 是直接接飞控通过程序来操作相机吗?

网友:
大疆NEX7云台加SONY NEX7相机加多通道遥控器就可以实现呀,不难呀, nex7云台就支持摄像和照相两个功能呀

网友:
大疆z15都可以

楼主:
谢谢“海明”和“斑马一颗牙”。这下明白了,心中有数了。

网友D:
大疆刚刚出的精灵vision+可以用。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