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零度飞控的高手们 进来拉小弟一把吧 着急 着急 着急

楼主(2014-04-21):
第一次飞多轴   买的零度S4的飞控   用的F550的架子   整机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   一切都按说明搞好后起飞   飞机会左右  前后的轻微晃动   幅度会越来越大   直至难以控制    因为这个今天翻了好几次了    实在没办法了   特来万能的论坛请教各位前辈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谢谢各位   谢谢    借用这位的视频  我的现象和他的一样  http://player.ku6.com/refer/tSf5o0HBqI1bgzV9y0gLiw..==.html

网友A:
你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感度多少?

感度是默认的   横滚   俯仰感度是55    晃动感度是110    谢谢啊

网友B:
安装方式是用的X4?   +4?  设置对否?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方式是用的X4?   +4?  设置对否?感度多少?

我的是六轴   用的X6模式    飞控方向和GPS也都正确    感度是俯仰  横滚45    晃动补偿110     郁闷啊   谢谢解答

网友:
呵呵你的晃动系数太高了

网友C:
电调行程校准了么?

网友B:
貌似应该调低晃动补偿。试试吧

网友D:
我的450晃动补偿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行程校准了么?

恩    行程校准了啊   推油门电机都一起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应该调低晃动补偿。试试吧

恩   谢谢啊   一会去路灯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晃动补偿是180

恩   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越大了越稳  还是越小了越稳啊

网友A:
俯仰不动,晃动调到80看看,没有改观就调到150,请确认飞控固定好并且无虚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越大了越稳  还是越小了越稳啊

我也搞不懂啊450,说明书上说机架小,晃动补偿就小,我的调小就不能飞了,调大了飞稳了。有点郁闷。我的X650调38.

网友E: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013&fromuid=117325

网友:
动力小,晃动补偿就大,动力大,晃动补偿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不动,晃动调到80看看,没有改观就调到150,请确认飞控固定好并且无虚位。

今天调了一天    俯仰  横滚在55   晃动补偿在220    才比较稳定了   还是轻微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不懂啊450,说明书上说机架小,晃动补偿就小,我的调小就不能飞了,调大了飞稳了。有点郁闷。我的X ...

你的才38   我的晃动补偿都到220了   才感觉稍微好点   问经销商   他说一个机架一个样   只能根据情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泡泡前辈   入多轴前就拜读过您的所有视频了   先入了双子星  配了个八轴  全部默认就比较好飞   又买了这个S4用来练手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默认感度不行   根本没法飞    默认是俯仰   横滚45    晃动补偿110     这样只推油门   飞机就晃的厉害   把晃动补偿调到220左右就相对稳定多了    您的视频里没有提到过感度调节的问题    还希望您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没用过零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