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的摄像头插针电压过大,怎么办?????【标题要 ...
H飞控的摄像头插针电压过大,怎么办?????【标题要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楼主(2014-04-21):
H飞控的摄像头插针是12v,但摄像头电压是3.7-5v,只能办啊?
听人说加降压模块,但我在某宝上搜12v转5v降压模块,都是车用啊,又大有不科学的。
还有人说焊个7805,7805是啥啊?怎么焊啊?
你们都是用什么办法的?

网友A:
直接接电调的5v稳压 或者单独一节锂电池供电 在或者淘宝搜索 dc-dc稳压模块

网友B:
电调取电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7805很简单的,不过没有电调取电简单

楼主:
这个电调取电,指的是是什么?接电机的那个电调?

网友D:
几块钱买个DC-DC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用舵机电源 不就行了

网友F(2014-07-14):
淘宝上DC-DC模块一搜一大堆,还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