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气泵好久没更新了 今天来更新下

楼主(2014-04-21):
   铁螺丝被换成不锈钢螺丝  第一次买一颗6mm不锈钢螺丝0.5元  第二次换了一家6mm一颗14mm一颗 10mm两颗多才3元  还有上次加工好的铁螺丝 白加工  目前报废两个个丝锥 80*5mm钻头一颗 飞机开孔机刀头坏了  大拇指焊条烫伤一道 钻气瓶腰带眼时 厚1.2mm直接被钻头扭成螺旋型发条造型 小拇指被划掉了一块皮 第二次又卷了卷的更严重了 还好带套了      明天去借水管测压泵

楼主:
1.0mm不锈钢管 本来打算锯两节做双瓶 想找本坛赞助4个不锈钢弧形封头 至今没信号估计大家都没有吧 现在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两块厚不锈钢板焊上做封头 气瓶也只能做一个了缺点就是太长难看太短储气就小 刚到的配件不太懂请大家介绍指点一下

网友:
顶!!!
左面进气

网友A:
這叫三點組合,左上調壓,壓力表下有用是濾水瀉水的,右上給油調整,又下是油壺,你不懂也拿回家了....

网友:
我看是气动三联件上面的阀门起调压作用下面的虑杯是可以拆下来的起到油水分离的作用。养鱼或养水草一般配合电磁阀和定时器使用定时加氧气和二氧化碳气。单独加在气泵上起过滤作用。

网友B:
   不锈钢焊接气瓶,太危险了吧。气比水恐怖的多。

网友:
这是准备做什么呀??

网友C:
呵呵!这根不锈钢管是高频焊接管,不耐压的!!!!

网友:
買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三點組合,左上調壓,壓力表下有用是濾水瀉水的,右上給油調整,又下是油壺,你不懂也拿回家了....

请问怎么使用啊  下面会漏气要堵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焊接气瓶,太危险了吧。气比水恐怖的多。

做好后加水打一次试压  安全了在把水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根不锈钢管是高频焊接管,不耐压的!!!!

这都看出来啊  请问能承受0.5wpa压力吗?  不行的我在从焊缝上补一到

网友:
用这种管子不安全的,真想用管子的话就用无缝管还差不多!!!!

网友D:
楼主去找个过期的灭火器吧。好多工厂就有。如再没有找个很小的那种煤气瓶多要比你自己焊来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去找个过期的灭火器吧。好多工厂就有。如再没有找个很小的那种煤气瓶多要比你自己焊来得好。

目的是不生锈   灭火器会生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使用啊  下面会漏气要堵起来吗?

左下漏氣要堵起來,有水才打開手動洩水,堵不起來就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漏氣要堵起來,有水才打開手動洩水,堵不起來就是壞了

嗯 谢谢  买的时候也没堵头     你打的繁体看起来有点别扭  还好顺起来将就认识

网友B:
    回楼主气压比水压危险的多,单位在作气试的时候我们都是躲的远远的,作水压试验的时候哪怕100公斤都不怕,因为水试不爆炸。建议楼主在气瓶外再加一个保护。

网友: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气压比水压危险的多,单位在作气试的时候我们都是躲的远远的,作水压试验的时候哪怕100公斤都不 ...

打算用水试压的 试到我需要的一倍压力放那摆个一小时  没问题就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用水试压的 试到我需要的一倍压力放那摆个一小时  没问题就就行了

吃饱了没事干!买一截无缝不锈钢管要不了多少钱,去冒什么风险试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饱了没事干!买一截无缝不锈钢管要不了多少钱,去冒什么风险试压!!!!!

都跟上气泵钱了 还不贵  真有钱

网友:
   楼主0.5wpa等于0,05Mpa等于0,5公斤每平方厘米,不锈钢管可以用,

网友:
    不锈钢有缝管补焊缝可以加强焊缝的强度,但是焊接会变形直管变弯管,弧形封头不用买,因为平板封头在焊接的时候会变形成弧形的。另外楼主还要作焊接风险评估,那么长的焊缝1毫米厚氩弧焊当心焊穿。

网友E:
用灭火器吧,比较水压试验过。楼主如果实在想用不锈钢,装饰用的不锈钢小球破开或许可以了你的心愿。。

网友:
你这是要焊接压力容器啊。

楼主:
本来打算用不锈钢螺丝跑了好多家螺丝专卖就是没有能用的就买铁的铁的也没有能用的用尺量一下螺丝小的黄色是9mm大的蓝色是锥形12mm-13mm的 家里有10个丝攻没14的没办事又买了一副14丝攻 飞机开孔器以前买的现在挖圆用上了 发现定心杆转起来绕圆心不好定 很难挖目前挖了一半还没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灭火器吧,比较水压试验过。楼主如果实在想用不锈钢,装饰用的不锈钢小球破开或许可以了你的心愿。。

灭火器做气瓶用时间久了内部会生锈吗?

网友F:
这个绝对不可以做压力容器。。不锈钢堵头我倒是可以赞助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绝对不可以做压力容器。。不锈钢堵头我倒是可以赞助你的。。

太感谢了 可是已近买了 8元一个*4=32元+7运费39元以到家  至于管不管现焊好做试压看看

网友:
科学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还是多听听大神的建议再动手做吧。

网友G:
为了试压再去买一台试压泵.当然要包括联接用的管子.

再补充些正规的内容:水压试验也不可以打两倍的工作压力.最多打到1.25倍.楼主这管子如果焊完封头再揣到10公斤压力,不锈钢管也快把焊口崩开了.焊缝边是最最脆弱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试压再去买一台试压泵.当然要包括联接用的管子.

再补充些正规的内容:水压试验也不可以打两倍的工作 ...

试压泵找水电工朋友借不用买  9厘米直径面积是4.5*4.5*3.14=63.585平方厘米 *0.6mpa=381.51公斤除以周长28.26=13.5公斤每厘米  我想在怎么脆弱焊缝这点力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压泵找水电工朋友借不用买  9厘米直径面积是4.5*4.5*3.14=63.585平方厘米 *0.6mpa=381.51公斤除以周长2 ...

理想情况下是如同你计算的这样.前提是焊接完毕后做充分的退火消除焊接形成的内应力. 但 实际上做不到.这个焊接犯了一个大忌:薄壁承压容器上的丁字型接口焊缝.受压后有相当大的拉力和剪切力作用在焊口上.如果有诱发因素比如磕碰撞击,脆弱的焊口或许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