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刚到货的977 炸了两下之后

楼主(2014-04-21):
才刚到货的977 炸了两下之后  6轴模式下舵机不受控制了,往一边摆。。。3轴正常飞行。。。求支招。。。。或出。。。。

网友:
耐炸不代表炸不坏,铁疙瘩掉地上还会有个豁口呢。多练基本功,不炸才是王道。

网友:
土豪啊,有钱人

网友A:
LZ按照说明书尝试校准下6轴模式

网友B:
把头罩打开,看看是不是炸两下后,主板不水平了,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头罩打开,看看是不是炸两下后,主板不水平了,移位了。

设置一下6轴就好了。。翻了几下,有时候锁尾会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按照说明书尝试校准下6轴模式

恩恩。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C:
16套977团的吧~

网友:
检查一下大齿轮,看看有没有松动间隙,6轴模式对震动要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