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舵机,舵机不插电也能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布线了!!!!!!

楼主(2014-04-21):
450新型舵机,不用插电,舵机一样能正常摆动,以后的飞机不用去纠结布线的问题了

网友A:
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

LZ下一步测试下BEC是不是也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下一步测试下BEC是不是也可以省掉。

理论上都可以无线传输

网友:
稳不稳定呐?

网友:
乱动一气

网友:
电哪来?内置?

网友:
信号无线,舵机动力电哪里来,内装电池,根本不可能无线

网友:
卧槽,我的24K钛合金狗眼,,LZ赔我!!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舵机看见美女了,勃起的节奏嘛

网友B:
前面两个舵机带动十字盘,十字盘带动后面的舵机

网友:
楼主搞笑!莫非遇到舵机祖宗了?!
倾斜盘上的另外舵机你插电了吗?打舵,盘上别的舵机动作,带动它了吧?

网友C:
是十字盘带着舵机动吧,看着好像都纠结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个舵机带动十字盘,十字盘带动后面的舵机

你看视频中螺距舵机动了吗?只插了一个舵机,就是副翼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十字盘带着舵机动吧,看着好像都纠结到一起了

K8不自检,尾巴由反应,测试的时候已经拔掉了1和2号舵机,单独测试3号舵机,因为他发热,没想到,只有3号舵机工作的情况下,1号舵机也动,其实1号舵机已经悬空了。
百思不得姐。

网友:
这个舵机挺纠结啊

网友:
无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

楼主就是来忽优的,来拿分的.

网友:
逗我玩呢啊

网友:
超级无敌娱乐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拔掉1号舵机,2号和3号会不会顶起1号。

仔细看看你发的视频吧,你的大桨是几乎垂直大桨夹的,刚好有力距压着螺距拉杆带动十字盘往下去,前面的舵机(2或3)带动十字盘前倾时,十字盘后边被顶起,当前面的舵机复位后,大桨的压力压着十字盘后缘复位。还用我解释的更清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你发的视频吧,你的大桨是几乎垂直大桨夹的,刚好有力距压着螺距拉杆带动十字盘往下去,前面的舵 ...

反正是有问题
但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鱼眼的工作方式就明白了。

网友:
是扫齿了吧

网友:
lz
很搞笑,你拆了舵机臂才算是,否则联动了

网友:
这个无线不太靠谱
不过通过线路标准化把线像印刷电路板一样做在侧板上通过触点连接到固定座上的电子设备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网友:
肯定是扫齿了,然后带着动的

网友:
有种你把3个舵机都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