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1):
各位大神或者厂家的大神,小弟菜鸟一个,最近遇到3GX问题很是苦恼,无论是亚拓600E还是450都是这样的问题,用的14SG控,接SBUS,正飞一开始打尾舵松手,尾巴稍微左右摆下才停止,后面将感度调低,AVC模式40,左右打尾舵,松手尾巴没问题,稳稳停住,可见开始70的感度太高,可是3d模式,感度也是40,转速较高,正飞上下猛烈打舵飞机上下蹿的时候尾巴抖动,是抖动,不是摆动,总体还是锁尾的,然后我翻的时候正负螺距切换时候飞机尾巴也是抖动,不是摆动,怀疑感度还是高,把感度降到30和35都试了一下,结果摆动不厉害了,可是翻的时候俯仰舵稍微给大就不锁尾了,怎么调都不行,3GX用的是3.1版本,之前是4.0版本,同样的问题,求大神们赐教~~~

网友:
把感度调回去,增加尾舵机延时时间。

楼主:
谢谢,我试试,麻烦您了

网友:
看一下尾传动齿轮组

网友(2014-05-21):
3GX就这个熊样

网友:
我的不是这样的,是大神调的机.

网友A(2014-07-15):
尾舵机延时.亚拓官网上有人说调到100可完美解决金鱼尾。而我看到一些老资料401陀螺仪也要调到100才不会甩尾。

网友:
如果你感度要设得很低尾巴才稳定说明有其它的问题。
看看我写的这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966, 先查查中立点,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