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没用过215,买来安装,发现螺丝不好宁啊。

楼主(2014-04-21):
看图,你们是怎么拧紧的

网友A:
先把有线的那一端的螺丝先挂上十几牙,不要拧紧哦,挂上就可以了,然后从下面插入螺丝,再把舵机下端的螺丝拧紧,也就是没电线那一端,再把上面的螺丝上紧就可以了,这样可以避免螺丝不垂直造成主轴座滑牙

网友:
有一种螺丝刀叫球头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有线的那一端的螺丝先挂上十几牙,不要拧紧哦,挂上就可以了,然后从下面插入螺丝,再把舵机下端的螺丝 ...

没错,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 ? 螺丝刀顶着线转就行了 坏不了的

网友:
用点劲把线压低一点就可以了,没什么不好拧的。

网友C:
其实……固定舵机不需要那么大力吧……上胶拧到舵机不松动就可以了,不用很大力所以斜一点不碍事

网友D:
我的是sport 更难搞。

网友:
学习一下,还好我用的SP机身,爽啊。哈哈

网友:
不觉得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有线的那一端的螺丝先挂上十几牙,不要拧紧哦,挂上就可以了,然后从下面插入螺丝,再把舵机下端的螺丝 ...

好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 ? 螺丝刀顶着线转就行了 坏不了的

不忍心

网友:
多拧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固定舵机不需要那么大力吧……上胶拧到舵机不松动就可以了,不用很大力所以斜一点不碍事
来自安卓 ...

螺丝刀都放不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sport 更难搞。

我的SPORT都是把舵机拆开,装到机身上以后,再把舵机盖拧上

网友:
球头螺丝刀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SPORT都是把舵机拆开,装到机身上以后,再把舵机盖拧上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对 用球头螺丝刀  很好用的

网友F:
工具用错了,哈哈

网友G(2014-06-03):
刚才找了下才知道球头螺丝刀是什么样子的,以为是头会动的,其实是头是圆的~~

网友H:
用手直接先把螺丝放好在用螺丝刀挤下信号线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