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装的亚拓450L第一次试飞,有不少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4-04-21):
如题,配置为:
亚拓450L的机壳
陀螺仪:Mikado Mini VBar
尾舵:亚拓DS525M
舵机:kst DS315MG
电调:好盈铂金50A V3
遥控器及接收机:futaba sg14 8006sb

首次试飞情况如下,飞机可垂直起飞,只试了对尾悬停,有几个问题:
1)在无风时比较稳定。有轻微风,尾部会抖动,而且飞机高度会变化,风大时不容易控制,而且会掉高,有几下垂直降落地下(未炸机)又弹起,请问有什么好的调整方法。
2)起飞前推油门,在离地前,飞机机身会旋转一下,由对尾变成了对侧,增加了起飞难度,如何保证起飞前飞机不会“扭动”。
3)想设置遥控器低压报警,请问如何设置,格力1200 6s电池一般飞多久,今天有块电池最后每组电压只有3.25伏左右了。
4)vbar有一个自动微调功能,好像可以动态记录个人使用习惯等,是否有用,还是个鸡肋功能;vbar的感度值,是不是就是“陀螺增益”选项。
5)飞机设定的定速模式,定速模式和油门变化模式在操作手感上是否有区别,新手更适合哪种模式。
6)北 京北部有没有好的飞场,只知道东边和西边都有不少魔友,北部的魔友能不能一起玩下。

网友:
帮顶,也有类似问题想知道答案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2月才入魔的

450L配置和你差不多

控 FUTABA 14SG
陀螺仪是VBAR 蓝色那款5.3.4 未升级

请问你有QQ吗  我刚刚安装好不到1周  还在调试阶段  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B:
1,尾部抖动是金鱼尾还是上下?具体点。有风高度会变貌似正常吧?对油门和螺距的调整来保持稳定,练多了就好了,新手最好装训练架。
2.我的450L也有这个现象,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一般是在推油门前打一点尾舵,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3.我的控是T8J ,没有回传,不过14sg应该要买电压传感器,具体看下说明书吧,或者请教别人吧
4.没有用Vbar,完全不会
5.不是北 京的,飞场最重要是要没有人,否则很危险(其他模友除外)

网友:
对了,3.25会伤电池,电调一定要设置低压保护,我用了一个BB响,个人感觉那个比较好,每片的电压都不会过低,还便宜。我设置的是3.6每片,电调设置的是3.4保护。电池你要自己飞到响的时候记一次时间,用的电机,设置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同会影响时间。我一开始飞悬停的时候一块1350mAh可以飞8分钟(仅作参考)。其实时间问题不大,我现在都是飞到BB响叫的时候降落

网友C:
1,正常
2,加油门曲线,减螺距曲线,在50%处
3,用时间来控制电量
4,“vbar的感度值,是不是就是“陀螺增益”选项。”相似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2月才入魔的

450L配置和你差不多

您好,我qq是1937555,微信也是一个号码,可以加我,共同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尾部抖动是金鱼尾还是上下?具体点。有风高度会变貌似正常吧?对油门和螺距的调整来保持稳定,练多了就好 ...

1)金鱼尾是左右抖动,在有风的时候,不知道vbar里调整哪项,是陀螺仪增益吗。
2)电调如果设了低压保护,在电压低时自动降落?如果那样感觉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常
2,加油门曲线,减螺距曲线,在50%处
3,用时间来控制电量

您好,谢谢您。我设置的定速油门,只能改变螺距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金鱼尾是左右抖动,在有风的时候,不知道vbar里调整哪项,是陀螺仪增益吗。
2)电调如果设了低压保 ...

我设置的BB响比电调的低压保护高,也就是说BB响叫了以后,再飞好一会儿,电调才保护,我至今电调从未保护过。而且电调保护只是降低转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我设置的定速油门,只能改变螺距曲线。

定速设定取消看看,一般高手会用定速飞3D,新手悬停还是不要用了好点。

网友E:
不是pro的vbar就三个东西 先调到vbar上的默认数值试试

网友F:
1、转速太低
2、现象正常,待转速稳定即将起飞前打方向舵改对尾就行了
3、6S电池不要把电压飞得太低,落地冷却后电压3.7比较好。悬停不要超过7分钟,3D不要超过5分钟
4、自动微调不是记录你的飞行习惯,是根据飞机的自身硬件状况进行优化。自动微调完成后不是悬停更稳而是3D更准
5、定速使动作更准,新手用不用无所谓
6、五环以内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速设定取消看看,一般高手会用定速飞3D,新手悬停还是不要用了好点。

我感觉新手使用定速更简单和易操作啊,不用定速的话,螺距与油门共同控制升降,反而使操作行程更加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转速太低
2、现象正常,待转速稳定即将起飞前打方向舵改对尾就行了
3、6S电池不要把电压飞得太低,落 ...

您好,我在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北一区找到一个空场地,一大片荒地,还有长草做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转速太低
2、现象正常,待转速稳定即将起飞前打方向舵改对尾就行了
3、6S电池不要把电压飞得太低,落 ...

看了一下我的油门曲线,25之后,恒定50%,可以再调高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pro的vbar就三个东西 先调到vbar上的默认数值试试

已经升级pro了,基本参数都能开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升级pro了,基本参数都能开放。

先不要调pro数值,只调十字盘感度调成vbar默认的你飞机大小在哪个位置,尾巴也是,设置从控上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北一区找到一个空场地,一大片荒地,还有长草做缓冲。

好啊,找时间去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我的油门曲线,25之后,恒定50%,可以再调高一些吗?

貌似50%低了点,60试试,对比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50%低了点,60试试,对比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加大转速会不会增加飞行难度

网友G:
转速太低了,如果你是新手,航线悬停油门70%左右,如果熟练了,我悬停油门都是95%-100%-95%,转速高飞机就稳了,而且抗风,但要勤检查镙丝。我一直在鸟巢北面的空场飞,西面直升机,东面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速太低了,如果你是新手,航线悬停油门70%左右,如果熟练了,我悬停油门都是95%-100%-95%,转速高飞 ...

感谢,最近把定速关闭了

网友:
同是北 京的~同是450L的~同是菜鸟~帮顶

网友:
一般电调50%以下定速不起作用的。

网友:
切3D尾巴会好很多,但是机子会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