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电池怀孕了,还有救么

楼主(2014-04-21):
飞机拆了电机,等新电机升级,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飞,今天发现3.86v保存的狮子电池怀孕了,50循环,测试了充电电量,有一片电芯杯具了,从3.7充到4.2只能冲入3700ma,别的电芯都能冲入4400左右。

看着好像不太明显,就是贴红色标签的那一面,旁边有个坑,没有穿透表皮,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办法能救活的不?

网友:
送月子中心,以后用电池就不用愁了

网友:
改成4S把~~~

网友A:
话说楼主怎样看到冲入多少电量  我也是A6

网友:
对把哪片坏的拆掉一样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怎样看到冲入多少电量  我也是A6

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205&fromuid=117325

网友C:
再放放看看能不能生个小狮子出来。。不行就出给用4S的机油了
我以前买的3S狮子现在都做地面站电源用了 一个大肚一个变2S
现在用的6S 81#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放放看看能不能生个小狮子出来。。不行就出给用4S的机油了
我以前买的3S狮子现在都做地面站电源用了 一 ...

81#是啥呢。

手上有个自己组的6S电池,也是一片电芯出问题了,本想从这边拆一片好的把狮子里面的那片坏的换下来,一比对发现这个电芯是细长的,换到狮子上面要长出一截。。。纠结,两组电池都是坏了一片

网友C:
81#是巴毅  跟植物和动物比都好
电芯不一样能换也是个隐患 不放心啊 还是不要上天了
淘汰下来的可以做地面电源、充电宝、led灯电源之类的

网友D:
基本没救了,当3700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是巴毅  跟植物和动物比都好
电芯不一样能换也是个隐患 不放心啊 还是不要上天了
淘汰下来的可以 ...

晚买一个月,一起飞的达普目前也是好好的,容量比狮子多一点点。。

等飞机装好了并联飞飞看看效果如何,就怕有坏的那片掉压太快,等别的电芯到3.7通常坏的那片就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救了,当3700的用吧

那就太悲剧了,才50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205&fromuid=117 ...

设为12.4和12V有何不同?看A6说明书要求不超过12V

网友(2014-11-20):
楼主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0.1c甚至更小电流充电,然后放冰箱,放电,重复多次即可

网友:
单节补充 或者改4S

网友:
果断打胎,不要去黑诊所哦!~

网友:
最好不要用了,今天就有一块电池自燃了。

网友:
去大铁棍子医院,找铜主任,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

网友:
拆掉2片做成4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