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了,还没飞起来—我的航模梦。

楼主(2014-04-21):
去年刚接触到航模,学习了30天,2月份依据野狼飘飘机图纸边学习边制作。制作成功后,由于我们海边地区经常风都在4级左右,我没有试飞。后来感觉外表太简陋,就改造成仓身的。去年5月,感觉晚上风很小,就加夜灯晚上试飞。当时是成功飞起来了,只是因为没有充电很快没电了。在降落的时候,收油门时,同时拨了升降舵,结果飞机一头栽了下来,由于按照野狼飘飘使用的是竹子加强筋,翅膀摔断了,其它地方没伤到。回来我把翅膀修好后用碳纤杆进行加固。又嫌机身内部空间太小,就另做了一个机身,而且机尾杆由圆形换成方形碳纤杆这样解决尾翼的固定问题,也确保尾翼不会偏离中线。,垂直和水平翼也进行重新制作。后来就一直没有飞。去年11月底,一次好容易风小而且我歇班的一天。我再次试飞时,由于没有经验,没有等到风向和跑道一致,可以迎着风向的起飞。当天是风向和路面有很大夹角。结果起飞的时候,飞机不是直线滑行,而是迎着风向偏离路面,撞上路边一堆石头。机头没有事,但在腰部的电动机座固定处因为强大的惯性折断。修好后,过年的时候,我对象打扫卫生,将机翼弄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又很不小心的在机翼上重重的踩上了一脚。我修好机翼后,不敢在放在家里,就拿到地下室里。我计划还是在晚上没风的时候飞(不必考虑寻找必须是休班和风小的条件同时具备。)头一天下雨,将飞机修整一下,然后挂在墙上,第二天准备到地下室拿飞机的时候,吃惊的发现爸爸妈妈往地下室搬杂物的时候,将机翼也完完全全的弄坏了,舵机也掉了,方向舵和机仓盖也不见了。我那个气呀,当时就打电话给我妈,问他们搬东西就不能小心些吗?唉!为什么想要飞起来总是那么的难?

网友:
加油 不要灰心 我刚入魔 还在飞模拟器 没有飞真机呢 我大一 为了航模在做*** 等五一之后发工资了 我就要拥有自己的飞机了 天下模友是一家 你还是我前辈  一起加油 嘿嘿

网友:
我在打工 不知道为什么 兼。职被屏蔽了。。。。汗。。。

网友:
求帮忙啊!!!!!!!!111

网友:
刚入魔是酱紫的。我都入了3年了。还不是没飞几回。关键是兴趣!不要放弃爱好!一起加油!

网友A:
LZ 为什么都要选晚上飞呢,周末不行吗,我现在每周末都要抽出一天去飞。还有平时要多飞模拟器,真的很重要,可以少损失飞机,还有有条件的话找个模友一起飞,可以接根教练线,让他带你飞,这样入门就很快了。

网友B:
太差劲了,理论知识没有,模拟器也没练,怎么飞得好。不是这块料,还是退魔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差劲了,理论知识没有,模拟器也没练,怎么飞得好。不是这块料,还是退魔算啦

模拟器有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为什么都要选晚上飞呢,周末不行吗,我现在每周末都要抽出一天去飞。还有平时要多飞模拟器,真的很重要 ...

白天飞一般风比较大。

网友:
我比你厉害点点哦.  我的能飞了. 不过我第一次是买的仿DJ的成品, 被我飞跑了. 一气之下,自己设计制作碳纤板,组成品
可以看下

网友:
这个是在有风的时候飞的哦........呵呵.

网友:
新入行菜鸟,前辈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坚持就好

网友:
总有一天能飞起来的,爽飞,场地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飞起来就很轻松了,一个人玩前进慢是一定的。不要放弃。

网友:
求师傅,教我飞模型,做航模等一系列航空航天物理知识

网友:
“很不小心的在机翼上重重的踩上了一脚”“爸妈妈往地下室搬杂物的时候,将机翼也完完全全的弄坏了,舵机也掉了,方向舵和机仓盖也不见了”。苦命的机机啊,不过LZ已经会飞了

网友:
努力!别灰心!

网友:
加油朋友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我也是学习了很久,操作模拟器之后才入了飘飘机。可实际飞行和模拟器区别大多了,感到最好的练习还是实际飞行操作。练了多少次就是不能较好地降落,只能有时间多练炸机了修,修完了炸,再修。降落

网友:
有韧性,也够波折。要做个打不倒的小强。相信坚持就是整理

网友(2014-07-16):
刚入魔是酱紫的。。。。

网友:
坎坷的经历,漫长的路程,加油!

网友:
加油,不要灰心,慢慢来

网友:
坚持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新手,吸收经验中

网友:
路漫漫而修远兮·

网友:
加油!坚持住,一定能飞起来的

网友C:
我现在是新人,,没法发贴,,只能在回复里发贴,我所遇到的问题。。。。。。

昨天回老家,把FMS刀锋540组装了,也是新手,各种不懂,对照着英文说明书,只看图,就给装完了,以下是入模一个月以来遇到的所有问题汇总。也算个总结。
一开始是中了厂家的微博活动送的 FMS刀锋540 只有KIT空机+电机配置,也就是这个

电机特写,求问一下,此款电机 能不能飞FPV载机???

然后就是泡论坛,搜资料,问卖家,如果把这个飞机飞起来,需要4个舵机,我买的是银燕17G塑料的,,,原装的是FMS17G数码金属,淘宝有卖,有点小贵,没舍得买

然后测试买来的锂电,给在论坛上收的富斯9安装发射机锂电,通道调试,CH1  Y线副翼 CH2升降  CH3 油门 也就是电调  CH4 尾翼

接下来,就是安装,安装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特别是舵机连杆安装,

在淘宝上买的舵机与飞机本身留的大小不一致,没办法,破坏机体,硬安装。。。。而且,机体升降一侧,少一个固定舵机的盒子,另一侧就有,如下图。

这一侧是有的
   这个就没有了    没有的这一侧,我就这样固定的,螺丝没用,主要是上了胶水

没办法,,我直接用502粘上的,,,,即使是有的一侧,,,大小与我买的舵机也不一样,用刀凿开很多豁口才开以。

还有淘宝买的舵机配的舵角,全是四角,圆角或六角的,,而此机全是单角的,没办法,用四角的,剪掉其他三个,,, 机子本向配的单角,根本安不到我买的舵机上。。。!!!!!!!!。

接下来,就是让人头疼的连杆安装了。。。连舵机的那一侧,还好,

接下来就看下图,连副翼,尾翼,升降,那个头,该怎么固定???????? 我这样固定对嘛??????
就一个细小的螺丝,,还没扭到头,能承受嘛,,可是按说明书,就是这样的啊,

有一个,还被不小扭滑丝了!!!!!!没问题嘛???????请教一下啊!!!!!!!!这样安装对嘛!

最后,安的差不多了,做归位调试,,同时,做了一下信号反转,因为安装好后,左打方向,,与说明书给的左侧翼降,右侧翼升,,不一致!!!!!!!!!

然后,接下来,是电机了,,,,,这个电调,我想说的是,怎么把这个接头给焊上去!!!!!!!!!?????????????????

接电机的那三根圆头同理,我试了N次,,怎么也焊不到那个铜头上去,,,,!!!!!!!!!没办法,只能用烧热的圆管,给简单固定了下。。。。

然后接锂电的那一侧,直接插入,,不用这个接头了,因为,实在焊不上,,我当然知道,这样容易断电,失控,,所以才上论坛问问,怎么办,我是新手,没有发贴权限,只能回复了....

至此,忙完这些,天黑了,,,,接上电机,可以转!!算是安慰,放车后备箱,带回另一个家,装不下,,,昵码。。。敞着后备箱,就这样一路开回家...

请老手帮忙解决以下问题就行

舵机那样用502没问题吧,我试了试,挺牢的,,,第二,,就是那个电调接头怎么焊????????

网友:
一年了,还没飞起来—我的航模梦,ding

网友:
兄弟,要坚持,总有一天飞机会翱翔蓝天。

网友:
在论坛里面多潜水学习,加我QQ8118967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新人,,没法发贴,,只能在回复里发贴,我所遇到的问题。。。。。。

昨天回老家,把FMS刀 ...

好像舵机的型号大小不对,焊接的时候要用导热慢的材料把香蕉头固定再焊接,焊锡的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舵机的型号大小不对,焊接的时候要用导热慢的材料把香蕉头固定再焊接,焊锡的质量也很重要。

加我QQ:81189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