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SU35问题

楼主(2014-04-21):
和朋友一人买了一台SU35,最近在无风条件下飞行时发现有一台降落时收油就抬头,而且幅度较大(没有拉升降的情况下),很影响降落,检查了重心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发帖求证一下。

网友A:
首要检查矢量喷气口的角度是否标准,按描述推测是喷口角度偏向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要检查矢量喷气口的角度是否标准,按描述推测是喷口角度偏向下了。

喷口的角度检查过,都在标线位置,如果是这个原因回头调整下喷口角度试试,但是我觉得喷口角度在给油的情况下影响大,但我是收油!先感谢河马兄的建议!

网友B:
ls说的很有道理啊~
涵道喷口下偏,有油门时,会有一个抬尾巴的力,油门一降,抬尾巴的力消失了,就变成抬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很有道理啊~
涵道喷口下偏,有油门时,会有一个抬尾巴的力,油门一降,抬尾巴的力消失了,就变成抬 ...

感谢,两位推理的很对,回头调角度试!

网友:
先调升降舵,调节到收油能平稳滑翔;
再调推力线,调节到加油机身能保持水平,且高度慢慢上升(或纯粹的平飞,看个人习惯)。
像沙发说的,是喷口角度偏下,但摇杆回中时候升降舵又是轻微的升舵,所以加油时候是平飞。

网友:
既然重心没问题,那就推力线了。。。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啊

网友:
稍微設定頭重點會比較好飛! 兩台拿來做比較一切設定按照沒問題的那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说的很有道理啊~
涵道喷口下偏,有油门时,会有一个抬尾巴的力,油门一降,抬尾巴的力消失了,就变成抬 ...

这个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抬头的根本原因要找到 如果只调整喷口角度 那么平飞的时候 也会抬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抬头的根本原因要找到 如果只调整喷口角度 那么平飞的时候 也会抬头了

喷口和升降一起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周末就按照以上思路调整。

网友:
两个机都是一样的调教。飞起来效果不同

网友:
su35飞机气动就有这个特性,收油有抬头趋势,但是可以做出眼镜蛇,钟式等高难度机动动作

网友:
一是看矢量喷口的方向是否正确,二是看涵道装的正不正.如果重心没问题,本人体会主要是这两个问题.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重心问题 。。。。 先检查喷口在大油门情况下是否会自动略向下偏  你应该是高速时升降舵或者适量下偏补足了头轻这个问题  油门小了 速度小了 舵效不明显了飞机就抬头了

网友:
前面重一点问题解决。

网友:
下进气道的飞机 如果突然收油 会造成进气口有空气堆积  从而造成飞机抬头  我的su35也这样

网友:
如果想避免此现象,降落收油时 一定要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