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机与X600机架的配置。

楼主(2014-04-21):
想入四轴。感觉F450的轴距小了点,想自己要的稍微大点的,因为无米,所以看的都是便宜的机架,找了个X600的机架,感觉很帅决定选它,但是问题来了。电机的选择不知道该怎么抉择了。因为自己想过以后挂个鹰眼之类的小的航拍,所以会考虑动力和续航的问题,图传之类的。
刚开始选的是朗宇X2216 880KV的电机……问了几个朋友。都说不够,建议换盘式电机,看了一下盘式电机,一个都那么贵。。。没法了 来这里求助各位大神了。

选得配置如下

机架X600
电机 朗宇X2216 880KV
电调 好赢40 (4S)
飞控APM+GPS
电池 4S 5000MA

求大神们给个合理点的动力设备的。电机。电调。机架得搭配。还有桨。感激不尽~~

网友A:
X600 12寸桨
电机:用3508 700KV配3s电 或3508 380kv-390kv配6s电
电调 30A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00 12寸桨
电机:用3508 700KV配3s电 或3508 380kv-390kv配6s电
电调 30A够了

额看来只能换电机了。。。又要米了。。。

网友B:
楼主 貌似朗宇2216给出的数据都是3s的 你要确定能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貌似朗宇2216给出的数据都是3s的 你要确定能用4s电池

问了好多我看了几个帖子,还真有用的。。。不行把3s电池容量加大能宇航更久?

网友:
我也是X600机架,加上小航拍配件后,整机在2KG 用2212 1000kv 3s 5000mah   只能说能起飞,起飞油门推杆 70%  风一大就抽抽自动悬停都不行,而且5分钟就没电了。后来换3508 电机 6s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