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升级什么螺丝?

楼主(2014-04-21):
都说飞越650螺丝不好,在装机前准备全部升级螺丝,有什么推荐的?谢谢

网友A:
同求,不知道大疆的螺丝行不行

网友B:
正常使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目前还没滑丝过

网友C(2014-06-26):
最好的螺丝就是12.9级的 芳生

网友D:
用不着换,其实就是六角孔偏大一些,用T花改锥就全无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11292&extra=

网友E:
我已全部更换为不锈钢304内六角

网友F:
全部打了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