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了一架S4V2的F450,为什么只有1 3轴的电机转,2 4轴的不转?

楼主(2014-04-21):
如题,返工了好几次,还是不行,刚开始以为电调调乱了,恢复出厂设置后又从新设置油门行程了还是不行。在飞控的1   4通道对调后还是1轴转。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每个电调电机直接在接收机上好使着呢!

楼主:
有谁知道吗?着急呀!

网友A:
你试着吧机器左右摇下,看看电机是否有变化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给飞机上电时四个都响,只有1轴能接着响,其他的就想一下就没反应了。感觉好像是开机失败,在开机的情况下拔掉不工作电调的信号插头再插上就好了,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飞机一断电还得从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给飞机上电时四个都响,只有1轴能接着响,其他的就想一下就没反应了。感觉好像是开机失败 ...

换电调试试,在看下PC上设置是否对

网友:
你没做电调油门行程校正吧。。。。。。。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好盈的电调后问题全无。现在校不了地磁,拔5 通道开关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控?  还是不要买这个飞控了吧,在这个价位上首推Naza LITE飞控。我S4买了就没有正常过,换了新的,昨天试飞又炸,莫名侧翻,搞得我损失浆。脚架。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好盈的电调后问题全无。现在校不了地磁,拔5 通道开关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

和我的一样拨5通开关没反应,后来只能加WIFI模块用手机进入磁罗盘校准模式,才把磁罗盘校准好了。

楼主:
我的是华科尔的白色10通控,后来用福特吧的控校好地磁了。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人的原因。不管什么设备都有玩好的,也有一塌糊涂的。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吧机器左右摇下,看看电机是否有变化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左右晃了晃 电机会转快 感觉他是在保持平衡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2  4电调通电以后会不会在响?

网友B:
今天我就被这问题搞了一天,我之前用的是apm,刚入手s4,就在原来的机机上,把apm拆了(之前apm飞过好多次)装上s4,把线什么都连接好,手机wifi都连好,电调油门都校准好,按泡泡老师视频做的,反向油门!通电后也是只听到电机叫一声,连接手机看数据都没问题,失控保护也没问题,飞行模式切换也没问题,就是拉杆没办法解锁!之后联系卖家给他看数据截图,发现电池片数错了,后来改回来!再断电上电就一个电机转了!我以为是电调校准有问题,又做了次校准,结果电机一个没反应都没了…!之后连电脑,插usb什么的,又有两个电机转,usb一拔电机又没反应!但是再插usb,也不一定会有电机转……我搞晕了,原先以为遥控器有问题,后来以为电调有问题,再后来插usb以为飞控有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就换了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就被这问题搞了一天,我之前用的是apm,刚入手s4,就在原来的机机上,把apm拆了(之前apm飞过好多次) ...

我的问題和你一样啊,之前用qq, 入s4后就不能解锁!以为是电脑问題 , 因本人在香港用繁体XP , 地面控制站全是英语,於是重灌简体版XP ,地面控制站可以出中文了 ,但又不能解锁 , 刷英文固件 , 又不能解锁 , 於是请教 那个    " 老师"   结果我变成   ' 狗不理 ' (港语:巴Q闭!!!!!),  问客服:不设FS,不能解锁 ,以为是富斯9通道遥控的问題 , 立即入天地飞9 , 又不能解锁 , 再问问客服: ' 遥控器设反向,你掰杆的时候,用“V”字解锁 '--------- 真是天大笑话!!!!!!!!又不能解锁.............再问问客服:电调沒教准是不能解锁 !!於是再做一次傻子跟它做一次!.................结果.........................又是             飞天器材必无用,千金散尽头风来!!!!!

数千元的玩具!它玩你还是你玩它??????????????
荒天下之大谬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題和你一样啊,之前用qq, 入s4后就不能解锁!以为是电脑问題 , 因本人在香港用繁体XP , 地面控制站 ...

你看看手機.通度是不是設錯.新固體要F/S 設定好還要打一打失控回航先能解鎖.....理由怕新手沒設定飞丟.還有電調最好用好盈.S4V2 對電調要求好折騰.. 還有機架水平不準又不能解鎖.指南針沒調又不能解鎖..那本說明書真的可以從新制作過.好多都沒說明

网友:
首先多谢 ' nofai '  的真诚回复  ! 小弟看过手机了,4个通道正确! ,已設定好F/S(油门自回到50%), 打一百次失控回航也未能解鎖啊! , 水平没问題!
飞丟=失控回航吗?
指南针如何調呢?
电调是新西达30A+KV2200新西达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就被这问题搞了一天,我之前用的是apm,刚入手s4,就在原来的机机上,把apm拆了(之前apm飞过好多次) ...

需要拔掉条直接接到接收机上校准的,s4v2 没有校准电调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拔掉条直接接到接收机上校准的,s4v2 没有校准电调功能的

是拔了校准的,问题已经解决!换了好盈铂金30a电调,顺利解锁!

网友:
解锁跟电调有关系么? 我之前没有校准也可以解锁啊 只是转速什么的不正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