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 为什么官网 下载后找不到升级程序。

楼主(2014-04-22):
新买来的s4v2,飞控调参升级软件, 为什么官网 下载后找不到升级程序。请指教!

楼主:
软件下后有调参程序,无升级程序。急!

网友A:
悄悄告诉你
先把飞控连电脑,再给飞控上电
记住,先连电脑再上电

打开调参软件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你
先把飞控连电脑,再给飞控上电
记住,先连电脑再上电

见证奇迹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你
先把飞控连电脑,再给飞控上电
记住,先连电脑再上电

如你所说,已解决,非常感谢老师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证奇迹的时刻

老杨什么时候让S4V2支持一下SBUS

一坨线好不爽啊

X8R又不支持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