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用的排钉你们都知道的吧,问个问题

楼主(2014-04-22):
这种排钉好像是用一种胶粘接成一排的,很牢固,又不像502那么脆容易开裂,我想知道这种胶的型号,谁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我准备用这种胶粘接硅钢片,自己要做一批小
电机
,要叠压硅钢片,但模具精度有问题,靠硅钢片上的凸起铆接不了,前面几批都是用焊接的方法固定的,很费事,想改用胶水试试。

网友A:
这也可以呀...........

网友B:
用不饱和树脂胶试一下。。还有一种叫农机胶的小份装粘力不错。

网友C:
用环氧树脂

网友D:
直接氩弧焊不行吗

网友E:
正确的做法是把硅钢片在绝缘漆中浸一下在叠在一起,焊接铆接也得用绝缘漆浸一下,一片一浸,然后再烘干。就不会散了。你试试。

网友F:
硅钢片放到一起固定好后,在绝缘漆里浸泡,然后白炽灯烤干。

网友G:
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钉子,当时用的脚是台湾进口的,我感觉就是一种ab胶,其中一种是固化剂。

网友H:
试试504,或者铸工胶。

网友I:
用环氧树脂绝缘漆浸一下,再放入电拷箱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