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接上USB可電通亮燈,但是接上電調就不亮燈,這是什麼原因?請大大們協助!!!

楼主(2014-04-22):
收到APM我就依照說明先連接電腦設定內置及遙控器,APM接上USB可電通亮燈也已設定好參數,接下來就接上多軸飛行器的電調就不亮燈!
1. 我用的是好盈鉑金30A電調,電池是14.8v 4000mA
2. 網上有搜過要將JP1插上即可電調供電,這點我也接上了
3. 接上電池後檢查電調輸出的電壓在2.8v,這點就沒法確定是不是電調電壓是否有問題?
這是什麼原因?請大大們協助!!!

网友A:
好盈鉑金30A是没有5V输出的 买个UBEC或者带5V输出的电流电压传感器

网友B:
上完泡泡的课,你就知道该怎么供电了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4月20日更新第四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369&fromuid=117325

好盈铂金没有+5v输出,要另加降压模块。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鉑金30A是没有5V输出的 买个UBEC或者带5V输出的电流电压传感器

謝謝大大的正解,我在X寶上購買了!

网友:
泡大湿是正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完泡泡的课,你就知道该怎么供电了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4月20 ...

我很多資源都是來自您這裡,謝謝您對我們這類新手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