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22动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刚入手一架飞翼的F-22,动力是飓风14叶64mm涵道,飞腾60A的电调,花牌4S2600的电池,起飞跑很远才拉得起来,感觉动力很不足,请问高手们推荐一下动力配置,感谢!

网友A:
我是直接用4S 1600 25C的电池,FW原装的64涵道,10米轻松爬起,你的飞机装的太重,超出飞机原有的设计性能了,这种机本来就是休闲机。轻才是王道,我的的超好飞,降落直接关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涵道KV多大?

网友:
同学换黑旋风64涵道, 其它不变,有力了。我2架飞翼22了

网友:
64黑旋风4800KV的涵道其他不换,超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4S 1600 25C的电池,FW原装的64涵道,10米轻松爬起,你的飞机装的太重,超出飞机原有的设计性能 ...

你的是3S  PNP的还是4S   PNP的?3S    PNP的5叶浆30A电调用4S会不会起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3S  PNP的还是4S   PNP的?3S    PNP的5叶浆30A电调用4S会不会起火?!

30A电调用4S电池,连续全油门肯定起火!必须40A以上电调!

网友:

你kv值太低,这个电机要上6s电池

网友:
64MM黑旋风KV4800,3S2200mah电池,起飞重量910g,还挺好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0A电调用4S电池,连续全油门肯定起火!必须40A以上电调!

我买的是PNP 4S版本的,40A的电调,钳了电流表,最大电流也就32A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PNP 4S版本的,40A的电调,钳了电流表,最大电流也就32A好像

你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本意是,如果你持续10秒以上全油门,有可能会烧电调。你1次不烧电调,迟早都会烧,因为电子设备都是有寿命的,你持续性超过它的可承受电流,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我一直全油门,你好好普及下为何烧电调,烧电调的原因。我不想多说啥,因为我买的是PNP版本,现在的PNP版本厂家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才上市的,你根本不懂为何烧电调,你这样自己瞎配配件搞出来的,出事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还有14叶64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本意是,如果你持续10秒以上全油门,有可能会烧电调。你1次不烧电调,迟早 ...

基本上若裝機測試電流在電調可承受範圍內(用電流測試計量),在空中有速度可以散熱的情況下,是OK的!其實沒那麼快燒電調,主要是得匹配得宜,不然金屬涵道動輒100A以上呀,但得視電調有無水分是否足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