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高低不一致对飞行平稳有没影响

楼主(2014-04-22):
本来四个电机,由于坏了一个,但是该型号已经停产了!换了个2代的   发现装上去后桨叶高低不一致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就算是不同牌子不同型号不同KV不同桨的4个马达装一架机上也能飞的起来~~~~(当然不能相差太多的情况下)你要相信飞控的强大!

网友B:
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极有可能会导致几个电机负荷不同,出现不同的发热。

网友C:
飞控合格的话,你感觉不出差异。

网友D:
理论上有差异,实际上差异不大吧,但重量中心肯定有区却别的,长时间使用会产生一些部件的寿命问题

网友:
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不同牌子不同型号不同KV不同桨的4个马达装一架机上也能飞的起来~~~~(当然不能相差太多的情况下 ...

谢谢!相差1.5厘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极有可能会导致几个电机负荷不同,出现不同的发热。

这样需要重新校正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合格的话,你感觉不出差异。

悟空-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有差异,实际上差异不大吧,但重量中心肯定有区却别的,长时间使用会产生一些部件的寿命问题

如果中心改变 会不会对云台(禅思2d)平衡有影响?是不是需要重新校正飞控(悟空-m)

网友E:
应该没有吧,应该会自动调整。

网友F:
影响不大。。。理论上肯定有差别,实际区别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有吧,应该会自动调整。

谢谢!等天气好了 飞个视频回来让大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响不大。。。理论上肯定有差别,实际区别不明显

恩  我也是刚换了不敢飞!得到大家的肯定 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应该相信飞控~~

楼主:
还是会抖! 在想要不要把另外三个也换成一样的,不过确实是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G:
没猜错的话 楼主用的是 AKE QD650B电机 放心吧 说明书上说可以混用 我也测试过 混用没问题 就是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猜错的话 楼主用的是 AKE QD650B电机 放心吧 说明书上说可以混用 我也测试过 混用没问题 就是看着不舒服  ...

是的  混用没问题   不过那个高低真的不舒服!  温度有点不一样,再想把另外三个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