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飞控。求助

楼主(2014-04-22):
我用的是naza m的飞控。飞越650的架子。恒力4822 390k'v的电机配11寸浆。4s5000毫安的电池。现在起飞的时候倒是挺稳的。 飞一吹就摇晃得厉害。就是因为这个炸过两次了。感度全部是130。是不是太高了?  还有我以后配14寸浆。5000毫安得6s电池可以带多重起飞?

网友:
390kv电机配11寸桨拉力太小了,个人感觉动力不足导致摇晃

网友:
内容不要以后配14寸,现在就换1447吧。11寸太小了

网友:
感度并不是高了,反而,你的感度太小,不好控制!更要紧的是,桨小了,你的4822大电机,并且低kv!2216的980kv都能上11寸桨

网友:
我也用4822 KV390,用14~15寸吧

网友:
kv690 才配11寸桨

网友:
感度感觉有有点低·

网友A:
感度太低,就太小了,上15寸桨都不怕

网友B:
650轴距,感度至少也要17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轴距,感度至少也要175左右吧。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低,就太小了,上15寸桨都不怕

可以上15的吗?什么材料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上15的吗?什么材料的好?

碳桨

网友:
感度170,6S电,15寸桨,你就知道有多稳定了!

网友:
我飞的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我是KV380的电机,6S电池下配1238桨还有些动力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