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跟d90哪个好,

楼主(2014-04-22):
想买个底盘,不知道scx10跟d90哪个好?

网友:
帮顶,是不是可以在加个 cc01

网友:
同问,希望真正懂的人来推荐下,不懂装懂的就不用大放厥词了不要误人子弟。谢谢了。

网友A:
说实话2车我都有,主要看你的动手能力,2者差不多!但是原装货SCX10的比D90好!另外推荐的话,我个人建议SCX10原装货!不建议全金属!只需要部分OP件加强!全金属的跑一下速度快了,磕着那的磕着这的掉漆,玩暴力了,玩痛快了金属件会弯曲,变形!原装的朔料件就很耐操!而且SCX10的配件很容易买到!我有一90021就全部原装货,下班了小区里27T电机天天玩!朔料拉杆和车桥相当耐操!D90原装要2800+以上。全金属差不多,但是这价格不带。。。你懂的!2车玩多了!2车都喜欢!但是如果我出门玩,必定带我的SCX10 90021出门!我的全金属D90很少出门,一般家里操练!金属OP件只买用的上的!不全买!我玩攀爬刚开始时就很多米砸在OP件上了,现在想想,真不值啊!原装SCX10就够了!最多改金属轮,传动,波箱,齿轮,轴承,减震之类的需要换金属的件,心情好再换的壳,搞个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2车我都有,主要看你的动手能力,2者差不多!但是原装货SCX10的比D90好!另外推荐的话,我个人建议SC ...

好的谢谢。

网友A:
建议您先入原装SCX10的车,每款都不错!经典性价比配置!原装电调,电机!几十元的15KG舵机,富斯GT-3B的控(用舵机线改8C 2200毫安的11.1V锂电池)B6充电器,4500或5000毫安镍氢电池,我原装电调55T电机B6充电1小时5000毫安充满能玩1小时多一点儿(3分之1时间全油门),足够了,没必要多花冤枉米!回来玩些时间,看您爱好改!挑选您真正需要的改装件!

网友:
楼上解释非常详细,本人新手打算入90027与90028认选一。这两个有分别吗?哪个好点?我想换些OP件VP的但不知道哪些是必须换的,桥壳有必要换吗?还有C座,转向杯。

网友(2014-09-07):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先入原装SCX10的车,每款都不错!经典性价比配置!原装电调,电机!几十元的15KG舵机,富斯GT-3B的控 ...

scs10全金属车驾和d90二代全金属车驾哪个好啊

网友:
SCX10注重通过性
D90注重仿真性能

网友B:
不是很想动手就推荐RTR版的,比如90028或者90035等。。如果想自己拼装,就90027那些KIT版本。不太推荐D90,车体偏小,中心偏高,只是比较注重细节,攀爬能力比SCX10系列差。要说升级的话,SCX10系列想玩的舒服,攀爬能力好,有几个地方需要改造,首先是电池前置;其次换上金属轮毂,但是不需要太重,400-500克总重的比较合适;再次改金属转向拉杆,原装拉杆是塑料的,特别软;最后才是考虑改下金属C座、转向杯、CVD。。桥壳那些没必要换。我有一台90028,目前就只换了轮毂、转向拉杆、金属C座、转向杯、电池前置,已经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想动手就推荐RTR版的,比如90028或者90035等。。如果想自己拼装,就90027那些KIT版本。不太推荐D90, ...

多谢,已经买了90027,快组装完了,说明书很清楚,比亚拓飞机的清楚多了

网友(2014-11-10):
scx10更能爬,同意楼上一位兄弟的观点,并不是金属件越多越好,原厂塑料件相当好;
d90更仿真,一般越野还可以,攀爬的话要改的地方很多;
再给你个推荐,田的cc01,一样是高仿真,注重越野,攀爬性能提升要看怎么改;

最后补充一句,如果如上3种车一起出去玩儿做好了,上不去了互相拉一下,很有意思!

网友(2015-04-21):
喜欢仿真就D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