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一样吗?

楼主(2014-04-22):
前几天玩的时候不小心折了遥控器的天线,当时有点不甘心,就将天线整个拆掉,拆掉后发现里面的构造跟接收机的天线一样。

记得接收机天线露出铜管外的好像是29CM,但遥控上面的量了一下却是26CM。
因此在此问一下,它们的天线理论是一样的还是各有不同,想淘些天线回来换上。
顺便问一下,换成无线路由器增益高点的天线怎么样?

网友:
理论上发射、接收天线可以互换的,这个要看发射机生产厂商的人品了,一般发射机天线性能要优于接收机天线,(平时看到发射机天线比较粗大,其实多半是根好看的塑料棒,里面的天线还是比较简陋的),路由器的长天线增益比较高,完全可以替代,并且效果可能比原装天线要好,但增益高了,方向性也比简易天线明显,使用时需要注意,不要让天线弱信号的一面面对接收机。

网友A:
替换天线时,对天线的焊接要求会比一般的焊接高一些,焊接技术不良会导致信号损失过大,严重时会影响到控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天线时,对天线的焊接要求会比一般的焊接高一些,焊接技术不良会导致信号损失过大,严重时会影响到控的 ...

焊接还行。拆开后看到控的天线那么粗,结构却跟接收的一样确实有些诧异。那就入手一个路由器的换上试试吧,谢谢!

网友:
我以前换过路由器上的天线,都是2.4g,用着没区别。

网友:
我也换过,一样用

网友:
有长度要求

网友:
DB越大  信号的纵向距离越短横向距离越长  ,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