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一样吗?

楼主(2014-04-22):
想想玩的就是多旋翼,还是发在本版块吧!
前几天玩的时候不小心折了遥控器的天线,当时有点不甘心,就将天线整个拆掉,拆掉后发现里面的构造跟接收机的天线一样。

记得接收机天线露出铜管外的好像是29CM,但遥控上面的量了一下却是26CM。
因此在此问一下,它们的天线理论是一样的还是各有不同,想淘些天线回来换上。现在控上的天线是剪短了馈线焊上的,没露出外面部分。接收上也是短了一截。
顺便问一下,换成无线路由器增益高点的天线怎么样?

网友A:
重要的是最末端的振子长度一样
同频率的理论上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是最末端的振子长度一样
同频率的理论上可以换

谢谢。末端的这个尺寸我看网上说法不一啊。

网友B:
一不一样不一定,同频率的天线98%是可以换 但要分清楚 全向天线 平板天线 螺旋天线
全向天线 收发都能用 但号收发能力中等
天板天线(定向天线) 主要用于节收端 优点接收能力强!
螺旋天线配5.8的频率穿透抗干扰能力强 收发都能用;螺旋天线也分定向和全向 !图传的四叶草 三叶草就是全向的!另外螺旋天线还分正螺旋和反螺旋!还能螺旋天线收发最好只配螺旋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不一样不一定,同频率的天线98%是可以换 但要分清楚 全向天线 平板天线 螺旋天线
全向天线 收发都能用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