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个外销冲浪者,玩玩FPV

楼主(2014-04-22):
试装一下,安装简单牢固,贴纸和包装上的不一样,不过个人觉得这个配色更好看点,机身出厂已经粘合,设备安装需要从前面塞进去,另外就是需要加高电机座,才能用大桨,原装送的折叠桨5寸的,需要2200KV左右的电机。。。

网友:
我买的 貌似没粘么

网友:
这飞机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漂亮的冲浪者

网友:
我悲剧的飞丢了一个。估计是舵机的问题。大家不要用塑料舵机啊。伤不起。

网友:
我今天也入手了一架

网友A:
是海外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海外版的吗

是的

网友:
这种飞机该陪多大的桨啊?还有电机呢?

网友:
飞机很好。我的第一架就是冲浪者。飞丢了,提控回家的。很悲催。第二架还是冲浪者。航拍FPV很不错的平台。

网友:
经鉴定  此机优与 市面上所有冲浪者   价格实惠   折叠浆  大量采用注塑件   休闲飞  FPV均可   实为不二之选   (如果再有人说托不托啥的  老子就愿意托他了   哪个飞机好用料实在质量好  价格便宜 我就愿意去托他)

网友:
认准外销版哦  仔细研究会有惊喜

网友:
多少钱一只

网友:
样子好看多了

网友:
便宜小飞机中难得能出这么精致的   FPV与动辄2-3百的EPP手工飞机还有啥关系

网友B:
据说还有2.4米的放大版。没飞过不评论。准备再入手一个。桨的话,不改电机座,我现在用的5寸的桨,估计6寸桨也可以不改。

网友:
多大翼展的
喜欢小的飞机,方便

网友(2014-05-26):
引用 网友B:
据说还有2.4米的放大版。没飞过不评论。准备再入手一个。桨的话,不改电机座,我现在用的5寸的桨,估计6寸 ...

6寸的完全不用改

网友C:
我想知道海外版和现在的冲浪者X8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个厂出的!据说还有飞控安装板。。舵机安装方式是不是和X8一样!设备安装方便性是否优于X8!我的老X8也差不多了  正在犹豫到底买那种?冲浪者X8的木料件能否和这款海外版通用!就是电机加高座   摄像头安装座等!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海外版和现在的冲浪者X8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个厂出的!据说还有飞控安装板。。舵机安装方式是不是 ...

最近入了两架这个飞机,相比X8多防撞件,和尾部的磨损件,多一根预埋碳管和对插的碳杆,然后还有铰链和襟翼,跺脚保护罩和配重棒什么的,东西比较多。厂的话没有研究过,看涂装上也是写写的blitz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