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双桨

楼主(2014-04-22):
低速航线时,看到有5MM左右的双桨,开3D时,就没有双桨了!试过无论怎么调拉杆都没法消除
最可能出问题是那个部位?

网友:
旋翼头里的胶圈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谢谢!
过天换新零件试试,到时再来汇报!

网友:
换硬度高的中联胶圈

网友:
没问题,转速低了而已

网友:
换新的硬的胶圈就好了

楼主:
陆陆续续弄了3天,还是没有搞定双桨!
(换上红色的胶圈,不行,换上新横轴,还是不行,换上新主轴,还是有!仔细调整了两片桨的最小,中间,最大螺距一样,还是双桨!)
把一片桨涂成红色,普通油门悬停对尾看,发现红色桨左边在上面,右边红色桨在下面!调整拉杆,只能使一边没有双桨!另一边的双桨就大了!
3D油门时,双桨很小,但是在猛推油们时,双桨就出来了!因为是那么瞬间,无法看清楚双桨的谁上谁下!
两桨夹的虚位很小,大桨是泰世原装大桨,请教问题可能在哪呢?

网友:
之前我自己的机器也是怎么调0度都是有双桨,看似没任何问题但是飞起来就是有,回头检查发现大桨夹摇臂固定螺丝已经有点松了~

网友(2014-07-06):
如此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陆陆续续弄了3天,还是没有搞定双桨!
(换上红色的胶圈,不行,换上新横轴,还是不行,换上新主轴,还是 ...

检查主桨夹里面的所有轴承,我的X7出现过你说的情况,猛推螺距就双就双桨顺便在换付主桨看看,在检查旋翼所有螺丝

网友:
不是大桨不行 就是T头有问题了

楼主:
双桨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一只大桨是0度,另一只要猛调拉杆到2.5度才没有双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桨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一只大桨是0度,另一只要猛调拉杆到2.5度才没有双桨

这都可以?

网友:
一只大桨是0度,另一只要猛调拉杆到2.5度才没有双桨,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桨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一只大桨是0度,另一只要猛调拉杆到2.5度才没有双桨

你这种解决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