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四轴,果冻+抖动,求解

楼主(2014-04-22):
新人入魔多轴 第一架大黄蜂已炸,后来又入了飞越650四轴 配置如下4108电机  380KV    (曾经炸过,个别电机有小缺口)   DJI  V2飞控     1555飞越桨(动平衡已做)     飞越二轴云台  黑狗3+  达普6S 5200电池       起飞重量2.48KG

有跟我相同配置的吗   我抖动和果冻有点严重 新人求指点  玩的有点灰心了  身边又没有模友教我如何调   论坛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指导   求大神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在地面上怠速试一下机架震动情况。
理论上讲电机有外伤是不要再继续用的

网友B:
电机炸过,电机平衡不好。云台尽量往中心板里面挂进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炸过,电机平衡不好。云台尽量往中心板里面挂进去一点。

谢谢你 我把云台挂里面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上怠速试一下机架震动情况。
理论上讲电机有外伤是不要再继续用的

55555555555555555坑啊坑啊1!!!!!

网友:
基本一样的配置,还没买云台,硬挂测试震动不小,不知挂云台后能消除多少,桨没做过平衡,顺便求下lz的感度。

网友(2014-05-26):
差不多的配置!我的有一个电机已经熄火了.目前在换电机.炸过无数.  云台果冻与减震有关.正考虑换个云台减震!

网友C:
我是飞越680,我的云台和你一样,也是黑狗3+,开始也是果冻厉害,我是这样解决的,换减震球,最硬的,最后再把四个减震球用皮筋捆在一起,果冻基本没有,高速还是有点,都可以接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飞越680,我的云台和你一样,也是黑狗3+,开始也是果冻厉害,我是这样解决的,换减震球,最硬的,最后 ...

请教,你说的用橡皮筋把减振秋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你说的用橡皮筋把减振秋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换最硬的减震球之后,再把一根皮筋穿过四个减震球绑紧,我觉得原来的减震偏软了,绑紧点试一下,反正我的改善很大,你试试

网友:
减震球不都是中空的吗?串起来就是了。皮筋穿过四个减震球

网友:
既然有震动就应该先解决震动问题,不要全靠那些球球去减。先单独试下每个电机的空转,看是否有震得特别厉害的,有的就换掉或修好,然后再在不装桨的情况下所有电机空转看机架是否也会震动厉害,震动厉害的话基本上属于共振,可以做些其他方面的支撑来进行抵消或者尝试换粗点的管,如果电机空转没震动再上桨试,上桨有震动就是桨的事了。

网友:
电调什么的?

网友:
最快的測試方法gps模式定點起飛後用手摸每個機臂!檢查看看到底是那一個臂震動最大!再對症下藥!
有點危險但這是最快的方式,可以的話請帶上全罩式安全帽!

也可用手摸一下雲台處!感受一下到底有多震

网友:
将悬吊式的减震球改为下压式的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2015-05-07):
您好,你飞越650飞机的果冻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是H4 机架

网友:
我的飞越650,朗宇4108s配1238桨,4 s 硬挂小蚁很好,没有果冻,觉得比我另一台山寨精灵震动小很多,感觉还是电机动平衡最重要

网友: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步一步调,只要炸机,四个电机都要一起返厂

网友(2015-06-11):
我的650 也是果冻很大,电机与桨的平衡都做好了小于 0.1G,无风状态都不会抖动,但风大或高速飞行时就乱抖了,早上对桨录影,发现
桨没震动时,是在一个水平,一旦震动的时候发现桨会变形,不知道是不是机臂太软了造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