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vision+到手测试问题

楼主(2014-04-22):
切入正题,刚刚入vision+,3轴云台霸气,问题有5,如下:

1,phantom2系列在下降过程中是否都是机身有明显晃动?今天飞vision+,微风2级左右,悬停平稳,一下降就晃(肉眼观察),上升也平稳。之前的老vision也是这个问题,下降的时候就很晃

2,vision+是否能导出飞行数据?因为先前研读过DJI技术发的帖子,有关指南针干扰的那个,20分钟以内提示校准了三次指南针(同一地点,之前老vision没有出现过频繁校准的情况),怀疑是磁力干扰的问题

3,vision+的电机应该是vision的升级版,因为感觉阻力变大了(电机断电后螺旋桨几乎是立刻定住,老vision还要惯性转几圈才停)

4,中继器的正确朝向?是否应当是中继器顶端正对飞机?还是其它角度?

5,3轴云台会间歇性的晃一下头,大概1分钟左右来一次,+-1°的样子,属正常情况?

总体来说,vision+做到了极致,确保了便携性,完美自稳的前提下,重量保证了最轻,续航有效时间估计有22分钟左右。

目前期待的完美机器:提高FC200相机成像质量,中继可以考虑出替换品(1000大洋一套,支持5.8G频率,有效距离1km)

希望DJI技术能给予支持,vision+值得每个业余爱好者入手,FC200的成像质量应该还能通过后续的固件更新继续优化,毕竟和gopro3+的硬件几乎一样的。在此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期待高手答复

网友A:
中继先毙了,高清LIGHTBRIDGE不然谁买

网友:
期待砖家回答

网友:
这价格如果机器有轻微毛病还能接受,如果有大的问题不能支持它。

网友:
vision沒辦法導出飛行數據!這點因該很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继先毙了,高清LIGHTBRIDGE不然谁买

高清图传带着不方便

网友:
没有专家

网友:
不是沒專家,專家不會折騰精靈的!(套裝機)

网友B:
想问lz,是在国内购买的7499版吗

网友C:
同问中继器的正确朝向,昨天首飞Vision +的时候会有间歇性的卡顿,不知道是不是中继器朝向或附近有干扰源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中继器的正确朝向,昨天首飞Vision +的时候会有间歇性的卡顿,不知道是不是中继器朝向或附近有干扰源的 ...

你把手机端帧数改为15试试还卡不?我的v只以前只有15,从来没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手机端帧数改为15试试还卡不?我的v只以前只有15,从来没卡过。

好的,下次试试,多谢。

网友E:
我的v+昨天到手,拍视频没声音,图传300米老是断,重新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v+昨天到手,拍视频没声音,图传300米老是断,重新连接

我的也没有声音,是要打开某些设置吗?还是机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lz,是在国内购买的7499版吗

单电池7499,双电池799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没有声音,是要打开某些设置吗?还是机器有问题?

这货压根就没有音频录入,上一代也一样,所以别惦记了,自己配背景音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电池7499,双电池7999

羡慕,您是在国内买的零售版吗,怎么厂家说除了海外和测试都没发货呢。

网友:
vsion拍视频本来就没得声音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羡慕,您是在国内买的零售版吗,怎么厂家说除了海外和测试都没发货呢。

我的是官网13号下单订的,就是双电7999,18号早上还收到一个邮件说因为订单多可能要延迟一两天发。没想到下午就给发出了,19号到手。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您是在国内买的零售版吗,怎么厂家说除了海外和测试都没发货呢。

官网上面直接下单支付,等收货。别轻信什么厂商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官网13号下单订的,就是双电7999,18号早上还收到一个邮件说因为订单多可能要延迟一两天发。没想到 ...

哈哈,那我去催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上面直接下单支付,等收货。别轻信什么厂商的说法

我不是官网订的,估计要先发完官网的,谢谢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官网订的,估计要先发完官网的,谢谢兄

官网肯定是最快的,经销商什么的,要多等几天,如果是二级,三级以后的经销商,你就有的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肯定是最快的,经销商什么的,要多等几天,如果是二级,三级以后的经销商,你就有的等了

被你言重,不过我的经销商还挺负责,一直在他家买东西。这几天就泡论坛学习vision,先飞手头680,最近听闻vision300米图传中断需重连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G:
我付完款,8天都不发货,已经退款了,我不买了行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付完款,8天都不发货,已经退款了,我不买了行不?

16号订的起码要26号发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6号订的起码要26号发货

我是7499买的双电的,不知道是不是代理商故意不发货?不跟他扯了,不买了。

网友:
1,phantom2系列在下降过程中是否都是机身有明显晃动?今天飞vision+,微风2级左右,悬停平稳,一下降就晃(肉眼观察),上升也平稳。之前的老vision也是这个问题,下降的时候就很晃
下降速度要控制不能太快,如果经常性下降就摇晃请将基础感度都降低大概10%

2,vision+是否能导出飞行数据?因为先前研读过DJI技术发的帖子,有关指南针干扰的那个,20分钟以内提示校准了三次指南针(同一地点,之前老vision没有出现过频繁校准的情况),怀疑是磁力干扰的问题
不能导出飞行数据。指南针干扰会跟地下线缆、周边强磁场有关系,请更换一个地方看看是否依旧。

3,vision+的电机应该是vision的升级版,因为感觉阻力变大了(电机断电后螺旋桨几乎是立刻定住,老vision还要惯性转几圈才停)
电机阻力大是因为电机的矽钢片的磁力大

4,中继器的正确朝向?是否应当是中继器顶端正对飞机?还是其它角度?
中继器的正确朝向应该是顶部正对飞机方向

5,3轴云台会间歇性的晃一下头,大概1分钟左右来一次,+-1°的样子,属正常情况?
拍摄的视频有无晃动的现象?

楼主:
1,下降的时候保持缓慢,仍然有晃动,改一下感度看看效果。

2,换一个地方有改善,但是飞到空中100米高度的时候出现了瞬间卫星数目0颗的情况...

5,视频里看到左右晃一下,上升/下降的时候左右晃头的次数比较多,还有就是定点悬停拍摄的时候,视频有时缓慢地向一个方向转动,非常缓慢。

网友H:
没感觉FC200硬件跟狗3+哪儿一样啊?就是参数接近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7499买的双电的,不知道是不是代理商故意不发货?不跟他扯了,不买了。

如果是因为价格估计拖延,支持曝光代理商。
vision+不是白菜价,应该不会这么火,估计还是产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7499买的双电的,不知道是不是代理商故意不发货?不跟他扯了,不买了。

7499 双电 看来不止你一人买了 正常应该是7999

我去问一级代理商 他最多也就只能给我赠送一对桨 7499太不正常了 DJI要好好查查这种扰乱市场的行为(7499买了双电不及时发货给拖着 对我们这些7999买的算什么行为)

网友:
中继器朝向,收了。

网友I:
为啥我发不了贴哈?最痛苦的是机子到了人还在出差,DJI不是说好25号后才发货咩?现在都没心思工作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发不了贴哈?最痛苦的是机子到了人还在出差,DJI不是说好25号后才发货咩?现在都没心思工作了
来自 ...

新人要通过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发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人要通过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发帖呢

新人变成新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你言重,不过我的经销商还挺负责,一直在他家买东西。这几天就泡论坛学习vision,先飞手头680,最近听 ...

vision现在300中断的情况估计是升级了以后造成的,最早的固件没有任何问题,飞个500米都顺顺当当的。

等日后的更新吧,另外地面如果wifi热点很多的话,干扰了图传信号也会影响接收距离,我这边地面上几十个wifi信号干扰源,图传距离不到200米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感觉FC200硬件跟狗3+哪儿一样啊?就是参数接近罢了。

你要知道,最重要的光圈和快门硬件都是一样的,后面的差距就只在软件处理上了,成像方面,FC200使用RAW格式文件看到的图像明显比JPG的好。

总结下来,我只能告诉你,狗3+的软件优化的到位,超出FC200太多,但这个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固件升级更新来追上的,硬件上没任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sion现在300中断的情况估计是升级了以后造成的,最早的固件没有任何问题,飞个500米都顺顺当当的。

...

固件和抗干扰有关系吗?这样的话2.4的控岂不是要频繁失控了。dji应该做好版本发布的管理,特别是出厂版本尽量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手机端帧数改为15试试还卡不?我的v只以前只有15,从来没卡过。

刚用,还不熟悉智能手机。请教:怎样改设手机的帧数?谢谢

网友:
对中续始终没好感,总觉得太不稳定,距离也近,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发不了贴哈?最痛苦的是机子到了人还在出差,DJI不是说好25号后才发货咩?现在都没心思工作了
来自 ...

你太幸福了,得瑟贴

网友:
图省事,打算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和抗干扰有关系吗?这样的话2.4的控岂不是要频繁失控了。dji应该做好版本发布的管理,特别是出厂版本 ...

抗干扰取决于硬件,已经在出厂时候就定型的东西。后期软件优化上面存在问题,等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抗干扰取决于硬件,已经在出厂时候就定型的东西。后期软件优化上面存在问题,等更新

那么说,靠固件更新解决干扰希望不大了

网友:
问题1:正如你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说,靠固件更新解决干扰希望不大了

更新固件只是能解决一个自检的问题,让你能及时了解周围的环境状况能否安全飞行,不能根除干扰问题,所以说直白点就是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