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MI转AVI板子与红外快门是否冲突 提问

楼主(2014-04-22):
请教 我的相机在不接HDMI转换板的时候红外快门可以起作用。当HDMI板子连上相机后 红外快门就不工作了。红灯还是能随着遥控器开关闪的 可是相机快门不工作。把HDMI板子拔下来 快门就可以工作了。这是为什么。。求解。

网友:
NEX5在hdmi模式下不支持遥控?还是插了HDMI就切换了模式,,,自动关闭了遥控,,看有不有菜单重新打开,,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配置,不存在冲突

网友(2014-05-24):
不可能存在冲突的,我一直都用得好好的~~~肯定是你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