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陀螺仪使用方法。

楼主(2014-04-22):
蓝色的k8,实在一头雾水啊,会的大神请详细教教我好吗,接线,设定之类,我用的是天地飞7遥控器

网友:
论坛有贴  搜索一下   或者直接度娘  VBAR设置

以前收藏的一个帖子  不错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58637&page=1

网友:
详细看帖比较好

网友A:
给你一个天地飞接收机与K8的接线图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告诉我哦。

网友B(2014-06-0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天地飞接收机与K8的接线图

华科尔的也是这么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也是这么接吗?

华控接线与JR一样,照JR图接。

网友:
潜水看帖 根据教程一步一步安装,检查。

网友C(2014-10-21):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天地飞接收机与K8的接线图

请问K8供电电压范围?我的k8在不装电机电情况下,电调上电有时十字盘上下要调动很多次,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K8供电电压范围?我的k8在不装电机电情况下,电调上电有时十字盘上下要调动很多次,是怎么回事?谢谢 ...

舵机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会乱动,多数是舵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可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会乱动,多数是舵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可降低感度试试

正解

网友:
淘宝店里K8链接打开 有详细资料 足够你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