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x8119和x8126的区别有哪位朋友知道

楼主(2014-04-22):
铣床x8119和x8126的区别有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A:
解放那会出的叫8119吧,70年代出的叫8126吧

楼主:
两个那个能立卧两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放那会出的叫8119吧,70年代出的叫8126吧

那个比较好用呢
都能立卧铣两用吗

网友A:
8126更近,是我就选这个。都可以立卧。缺陷就是卧铣的时候要先拆掉立铣头,大一号的8130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26更近,是我就选这个。都可以立卧。缺陷就是卧铣的时候要先拆掉立铣头,大一号的8130不用拆。

铣铜用8119够用吗

网友B:
只要行程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行程够就没问题.........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图片是借论坛里朋友的

网友:
装卧铣杆的。不过我没看出来8119这老款式的卧铣挂架装哪里。恐怕是没有挂架的设计。这一点就明显不如812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

应该是卧铣的主轴........

网友C:
楼主,看你的账号是个区号,你是不是汕头人呢??我揭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你的账号是个区号,你是不是汕头人呢??我揭阳的

是的--我是汕头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你的账号是个区号,你是不是汕头人呢??我揭阳的

揭阳朋友交个朋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