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

楼主(2014-04-22):
请问各位如何将三段开关或二段开关全部设到5通道飞行模式

网友:
跟着PWM值改 一开始不知道 弄了一天...

网友:
混控设置加混控开关

网友(2014-05-30):
好像除了混控还是混空  你的两段开关如果是一个通道的话  你可以映射飞控的五通道

网友:
用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两段开关就可以实现六种模式的昏控了。遥控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如何实现昏控的说明的吧?

网友:
搞那么多你也反应不过来,设三个常用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