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改环形

楼主(2014-04-22):
手里有个飞越650四轴  不爱飞了  最近环形机架在老程的带领下风靡一时  我也有点想试试了     新购4个L16的PVC弯头  1元     改完后剩余中心板  塑料件和铝柱 部分管夹 配置  4225  KV610  4S 5000 飞腾30A  NAZA V1 无GPS
没用胶水 弯头也没有螺丝  强度试了试能接受  因为手里没有接收机了  没试飞  先上图 都提提意见

楼主:
随便出个RD721

网友A:
你好,多大的管,电机怎么固定啊?我也想配四轴,先是想买650的,最后还是选择环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多大的管,电机怎么固定啊?我也想配四轴,先是想买650的,最后还是选择环形好了

这个就是650机架改的 16的管子   还是用飞越650的电机座和管夹  只是用一个管夹固定    全重加5000的电池才1400克

网友B:
不错,想看看电机座是怎么固定的。木浆和碳浆的比较那个优势在同样的配置下?

网友C:
感觉没什么意义,纯个人意见

网友D:
不错哦,就是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想看看电机座是怎么固定的。木浆和碳浆的比较那个优势在同样的配置下?

效率差不多  碳的微好一点  木桨声音好  没有刺耳声  不易变形   电机座就是用一个管夹  感觉足够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意义,纯个人意见

我也是闲的没事了   瞎折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就是牢固吗?

没接收机  还没试飞  用手掰足够牢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650机架改的 16的管子   还是用飞越650的电机座和管夹  只是用一个管夹固定    全重加5000的电池 ...

就是说电机座跨在弯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电机座跨在弯头上面

是的  和弯头不接触 有空隙  但是很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和弯头不接触 有空隙  但是很牢固

那我也弄一个,就是找不到这个电机固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差不多  碳的微好一点  木桨声音好  没有刺耳声  不易变形   电机座就是用一个管夹  感觉足够牢固了
...

你是用650的机臂做的吗?现在这个环形机的轴距是多少啊?

网友:
电机座只用一组螺丝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闲的没事了   瞎折腾呗

我也是看出来了,不过祝你试飞成功,最好上个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
靜待試飛視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