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机和电池能替代6050原厂的

楼主(2014-04-22):
原厂太贵啊,有没有便宜的电机电池可以替代6050的,还有,我看淘宝卖的n30电机不带线,买来怎么用?

网友A:
6050还贵??不都觉得6050配件便宜才买它来代替977配件的吗?6050是6通里面最便宜的了啊。你说那些电机不能用,跟原厂的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50还贵??不都觉得6050配件便宜才买它来代替977配件的吗?6050是6通里面最便宜的了啊。你说那些电机不能 ...

噢 电池啊 我觉得300毫安以下的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电池可以代替6050那昂贵的原厂电池,我现在是用华科尔的350毫安电池玩6050的,续航6分多钟,比原厂的多一分多钟,不过要把6050的电池槽从下面剪开才能放得进350毫安的电池,淘宝卖的那些N30电机性能很差,带不起6050的,不能和原厂电机相比,你用原厂电机换那种N30电机的新碳刷装上去就可以当新的原厂电机用了,另外你想买性能好价格便宜的电池可以试试这款华科尔的350毫安电池,才6.8元一个,貌似非常不错,我也打算买上几个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电池可以代替6050那昂贵的原厂电池,我现在是用华科尔的350毫安电池玩6050的,续航6分多钟,比原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0还贵??不都觉得6050配件便宜才买它来代替977配件的吗?6050是6通里面最便宜的了啊。你说那些电机不能 ...

问个很傻的问题,假如我会操作,6050可以做钟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个很傻的问题,假如我会操作,6050可以做钟摆么

你看看厂手飞的视频,里面有钟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厂手飞的视频,里面有钟摆吗?

6050玩些温柔型的3D还是完全可以的,像钟摆这种需要高动力的3D就不行了,如果6050能换无刷的话应该也能做钟摆吧。。

网友C(2014-06-08):
6050用N40电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50用N40电机怎么样?

6050完全可以改无刷,电池可以用520亳安的才15元,把电池苍下面剪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50玩些温柔型的3D还是完全可以的,像钟摆这种需要高动力的3D就不行了,如果6050能换无刷的话应该也能做 ...

6050换了无刷也比较悬。。。不一定能做钟摆,主要飞机太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很傻的问题,假如我会操作,6050可以做钟摆么

小机做钟摆比大机难太多,你问的问题有点超前了,能把基本的3D动作做漂亮才是根本。

网友:
其实原厂电机不连续飞,完全可以做到150起落以上,我的922飞了90起来碳刷还很厚,后来换了一元多的N40电机,动力在前面的帖子中有视频,最大推力91克,正负螺距基本对称的。
977的最大持续推力在140克左右,无刷的,电机随便连飞没压力,续航9分钟,6050改无刷比较麻烦,而且楼上 高手改过无刷,但是动力和续航不理想。
977要灵活很多,如果楼主各基本动作熟悉以后可以用977进阶,这个可以做彩虹,钟摆需要特别熟悉机机特性后可以做出来。

网友:
电池某宝有几块钱一块的,练习的话也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