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电台支持IPAD几?

楼主(2014-04-22):
搞了个蓝牙电台,手里有个IPAD,下崽软件后提示不能使用。是不是早期的IPAD不兼容啊!

楼主:
是不是IPAD3以上啊?

网友:
应该不会挑硬件吧,跟系统有关系,IOS 6.1就行

网友:
籃芽版本4.0以上~
早期ipad籃芽不相容

网友:
蓝牙要高级点的才行

楼主:
谢谢所有提供帮助的同学!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控制平台:苹果 iPad (iPad Air, iPad 4,iPad 3, iPad 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