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HDMI转AV+5.8G图传+OSD

楼主(2014-04-22):
自制HDMI转AV+5.8G图传+OSD,适合各类HDMI口相机,5.5G图保守测量了一公里,OSD记录卫星颗数,距离,高度,速度,电压,回家的方向

OSD显示

OSD显示

网友A:
新手问下,除了大疆Lightbridge还有其它直接用HDMI的图传吗?画质720P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下,除了大疆Lightbridge还有其它直接用HDMI的图传吗?画质720P就行

淘宝看了一圈,貌似图传都是用模拟信号的。

看来想传数字信号,就要自己用摄像头模块--开发板--无线传输模块    - - - - - - - - - -  无线传输模块--开发板  这样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了一圈,貌似图传都是用模拟信号的。

看来想传数字信号,就要自己用摄像头模块--开发板--无线传 ...
LZ已经很清晰了,不知道远距离测试怎么样

很多相机直接输出就是HDMI的,把信号转成单芯的SDI数字信号不知道普通图传带宽够不够

HDMI转成SDI还是很便宜的,SDI大多数都是广播级的芯片很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已经很清晰了,不知道远距离测试怎么样

很多相机直接输出就是HDMI的,把信号转成单芯的SDI数字信号不 ...

我不太懂硬件,但是要做一个500-1000米距离的数据图像一体传输设备,实现1. 双机与地面两两互通  2. 双机互通,其中一机中继地面。只能购买现有的硬件模块,用软件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下,除了大疆Lightbridge还有其它直接用HDMI的图传吗?画质720P就行

我是把HDMI转成的AV信号输出,1080P的没有问题,目前没发现比大疆还廉价的数字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已经很清晰了,不知道远距离测试怎么样

很多相机直接输出就是HDMI的,把信号转成单芯的SDI数字信号不 ...

我测了一下,1.1公里还依旧清晰,再远没测,因为我已经到湖边了,在测我就进湖里了。。。。距离还是取决于你图传的发射功率,这个距离不飞FPV的话已经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硬件,但是要做一个500-1000米距离的数据图像一体传输设备,实现1. 双机与地面两两互通  2. 双机 ...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图传的通道,中继和中继发射共享信号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已经很清晰了,不知道远距离测试怎么样

很多相机直接输出就是HDMI的,把信号转成单芯的SDI数字信号不 ...

我测了一下,1.1公里还依旧清晰,再远没测,因为我已经到湖边了,在测我就进湖里了。。。。距离还是取决于你图传的发射功率,这个距离不飞FPV的话已经差不多够用了,我手头的全是模拟信号的图传,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图传的通道,中继和中继发射共享信号来实现

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想看看不同的方案,找一个性能最好的,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想看看不同的方案,找一个性能最好的,价格不是问题。

期待你的方案哦~~~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
貌似不是“自制”,是“自攒”。

网友C:
漂亮啊  那个HIMI转AV是自己开发的 ?什么方案?  niu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啊  那个HIMI转AV是自己开发的 ?什么方案?  niubility……

买的,自己开发成本和周期等不及了,急着用,买了自己改改

网友:
我的手机是摩托罗拉XT875也带HDMI口,是不是也能当显示器

网友(2014-10-15):
高手才是最省钱的

网友(2014-11-27):
哥们,我找这个板子很久了,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什么板子?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hdmi板子,

网友:
能介绍一下你第二张图里的那些模块都是什么吗,图传、Osd神马的新手分不清

网友(2015-01-02):
这个看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