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y+智能手机是否会取代遥控器?

楼主(2014-04-22):
上周去了家设计wify芯片的公司,给我看了他们最新的号称400米距离wify芯片,用在控制玩具级四轴上,据说将要取代
遥控器
,当然是一步步来,先从玩具开始

网友A:
除非手机做成遥控器的样子

网友B:
我还没有智能手机呢

网友C:
手机手感不好

网友D:
WIFi和手机连接不复杂,手机APP完全可以替代遥控器,只不过WIFI和手机连接,目前距离太受限制了吧?还有就是干扰断线

网友E:
短时间实现不了,而且手感不行

网友F:
现有技术永远不可能,一;干扰,二:耗电,三:距离,四:延迟(这个最重要,有一点延迟基本就是不可接受的了),手机就这么大,要不功率大,要不天线大,都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