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玛特C6电机突然转的很慢,为什么?求助!

楼主(2014-04-22):
今天晚上准备车一个水龙头垫圈,开车时,
电机
转速很正常,车了第一刀,还好,第二次开车,好像听见电机很闷,紧接着电机就正常了,我感觉不对劲,再按绿色钮开车时,就发现电机转得很慢很慢!连试了三次,依然转得很慢很慢。赶紧打开开关盖板查看,没见线头有松脱现象,电机不热,电磁开关也正常。我再也不敢试验下去了,于是,赶紧上网求助。请路过的老师们参谋指导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便于我去排除。另外问一下,C6的电机是直流电机吗?和普通单相交流电机有什么区别?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受潮了 烤干 继续工作很快会烧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放车床的地方很干燥,再说很长时间没下雨了,好像不会受潮吧?我不知道这种电机是不是电容起动的,如果是的话,会不会启动电容有问题呀?就等着老师们给参谋参谋呐。

网友B:
如是是三相电机看不是不少一相线。。。如果是单相电机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看一下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A:
C6好像没有三相的吧 你说的转的慢 电机旁边两个圆柱盒子里面就是电容 是否时快时慢? 闻闻 有味就肯定是线圈了 绝缘漆脱了跟进水一个概念

网友C:
估计应该说是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D:
我用的是C6,两相电容电机的。
(1)转速调的太高,皮带很紧。
(2)电机启动电容容量变小。
(3)电机启动开关坏。
(4)电机故障,匝间短路。
怀疑你机器是启动电容坏,或者启动线圈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正下决心打开检查呐。那东西死沉死沉的放在角落上,一个人移动不了,自己没经验,又担心搞不好,好愁人啊。再次谢谢老师们的热心回帖。

楼主:
忘了说了,再补充一下。尽管电机转得慢,扭动正反转开关,电机还是可以正反转的。真不知道毛病何在?请各位老师诊断一下,我集思广益,让床子重新开转。谢谢。

网友A:
葫芦都没有?😓

网友E:
不知道机子 有没有电刷?看看电刷 磨损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