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好小子会这样

楼主(2014-04-22):
而且向右打副翼的时候明显要比向左幅度大

网友:
腰推都那样,风吹的

网友:
舵机摇臂安装平衡吗?没同一个位置就会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把你的桨换稍小一点的,反扭过大造成的。也不排除机身有点软。

网友:
传说中的反扭?

网友:
挂图了!怎么回事。